[手机] 安卓POS机 如何安装软件and刷机

楼主(2020-03-21):
盒子支付的安卓POS机  慧POS S302.现在不用闲置,想装几个软件,但是他只支持自带应用商店的软件,里面都是和支付相关的软件,外部软件安装不上,或者直接破解系统刷机,请大神赐教

网友:
https://www.52pojie.cn/thread-1136160-1-1.html
这个应该也是pos机之类的 可以参考方法估计这个没这么简单。usb调试不好打开。另外版本越高越难root

网友A:
之前玩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安卓5.0 也是不能装应用。里面的市场东西很少。
能打开浏览器。连电脑不能出usb调试 菜单里也找不到usb调试。
浏览器下载安装失败,就是签名的问题。在内置应用市场抓包劫持替换,也装不进去。
是高通210的cpu。

办法想了几个
1.emmc编程器 把应用拷进system,删除pos软件。
2.9008线,刷入一个打开usb调试的小工具。
之前给oppo r11解锁 就是用了一个几mb的开usb调试的包 9008刷入。不知道高通其他设备能否用。
3. 9008刷入通用的recovery 再刷入root

网友:
估计够呛,pos的系统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几乎把大部分漏洞给封了,所以破解的概率很低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79
估计是有什么固件校验,我把原来系统整个搞出来,换掉内置应用再打包刷回去就卡开机界面启动不了

网友:
修改一下apk格式为任意名称,然后进入文件管理点击,提示无法打开,然后选择安装包模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79&extra=
估计是有什么固件校 ...

这个系统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安卓5.0 也是不能装应用。里面的市场东西很少。
能打开浏览器。连电脑不能出usb调 ...

拆机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79&extra=
估计是有什么固件校 ...

你当时用的啥软件导出的固件呀

网友(2021-08-28):
没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