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现代瑞纳CD漏电,发现一奇怪故障。求教(主楼有更新)

楼主(2020-03-21):
瑞纳汽车一直漏电,经查是CD机的原因(CD机使用正常)。将CD拆下用维修电源接正负极,有将近500毫安电流。拆开检查,断开面板,拆掉CD部分,只剩下底部主板,加电还是漏电400多。检查滤波电容正常。后来顺着12V供电电路将其中一点割断,加电不在漏电,把12V直接加在割断的后部电路,奇怪的是也不漏电,把断点接上就立马漏电了。这就很奇怪了。难道是软件作怪?就一个CD机而已。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该怎么修,谢谢。。。

更新:今天又琢磨了一下,发现漏电时收音模块附近有点发热,就拆了屏蔽罩,果然发现是收音模块发热,但是车机收音是正常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收音模块一直在工作,关不掉。尽管面板操作显示都正常,关了ACC电源面板也会熄灭,表面上看一切正常,实际上收音模块一直在工作。模块型号是70180SB,网上查不到资料。哪位高手有这个资料不知能帮忙看一下不,不胜感激。。。

网友:
现在应该没啥人听CD了吧,割了就割了

网友A:
查下ACC针脚哪里,车机应该是打开钥匙ACC通电,CD供电的12V才会导通吧

网友B:
原车CD吗?出快递费,我送你一个;
貌似还有个7寸的导航,这个也可以出手;

网友C:
我的是开了钥匙才给车机通电,也感觉这样更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ACC针脚哪里,车机应该是打开钥匙ACC通电,CD供电的12V才会导通吧

acc不管供电不供电,都是漏电400多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开了钥匙才给车机通电,也感觉这样更好一些呢

正常都是这样的。这个机器是关了钥匙还有电流400多毫安。

网友D:
400ma12v,有1瓦多,用手摸摸,哪里热,应该能感觉到

网友E:
不会是2955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00ma12v,有1瓦多,用手摸摸,哪里热,应该能感觉到

老大,您上学时候的物理老师不太合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上学时候的物理老师不太合格啊

是数学老师不合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2955有问题吧?

2955是个啥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2955是个啥原件?

看样子应该是个三端稳压器件,可能要接上负载才会有电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数学老师不合格吧?

都有可能,物理老师不合格没讲明白怎么计算; 数学老师不合格没讲明白什么是乘法

网友F:
车的电门开关有问题吧,拔了车锁匙应该是断了车机的供电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的电门开关有问题吧,拔了车锁匙应该是断了车机的供电才对吧?

车机供电有两个,一个是常电,一个是Acc。常电就算拔了钥匙还是有电,是为了保证时钟走时的。Acc是受钥匙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上学时候的物理老师不太合格啊

实际功率4w多,车机一般多层板导热快,能感知的功率一半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车CD吗?出快递费,我送你一个;
貌似还有个7寸的导航,这个也可以出手;

感谢!你的是单锭的吗?是的话我付20运费寄来研究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是单锭的吗?是的话我付20运费寄来研究可以吗?

单锭=当地?
粤D的,

网友:
这种漏电多数是贴片陶瓷电容短路,,查一下哪个热,,扣掉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