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深夜发帖求解这条线为什么有电阻?

楼主(2020-03-21):
从一个路由器的适配器上剪下来一条插头线,偶然发现它竟然自带阻值,而且阻值会从600多欧到6.8k变化,也是偶然变化,就是每次测都不一样。

网友:
质量不行,漏电流吧

网友A:
插头焊点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焊点接触不良。

我是测的两条线的电阻,理论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大概率是和那个磁环以及你这个表的测量方式相关的

网友:
接220然后晃荡晃荡试一下,看看是哪碰了,怕不安全,电瓶也行

网友:
不是线的包皮有问题就是婊子有问题。。。。。。。如果婊子没问题,肯定就是包皮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是插头里面的焊点处使用了酸性的助焊膏,时间久了,两个焊点之间因为助焊膏漏电而出现不稳定的阻值。

网友B:
找个废旧USB头焊上D+D-,然后插上U表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废旧USB头焊上D+D-,然后插上U表看电流

通了12步直流电压,测得电流有1mA左右轻微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了12步直流电压,测得电流有1mA左右轻微跳动

这样看来应该是插头问题了

网友:
换一个吧,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