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索尼BC-CSQ充电器(三洋M54 OEM)补充工作电压测试

楼主(2020-03-21):
某日逛闲鱼发现郑州一位朋友挂了一个坏的索尼BC-CSQ充电器收10邮费送,脑洞一开立马拍下。收到后正面图(修好后拍的):

背面图:

拆开仔细量了一圈,直观上B102温度保险损坏上家直接短接,其他没看出什么,量了一下没有短路,上电闻到一股焦味,断电再看没什么异样,再上电,时间长了一点发现IC201有问题,还没等断电就听到噗的一声,赶紧断电。

DZ202发黑(稳压管已烧裂),C201(25V220uf)爆开,IC201(丝印ABB 1Z3)烧裂,JP17(0跳线)开路。

坏的零件:

上网搜索了一圈,没有看到这款的电路,反而有它的后续型号M55的电路,对比了一下,C201是辅助电源滤波,DZ202是辅助电源限压,它爆开肯定是辅助电源电源过高了,对比M55电路和实物,光耦接在5V稳压之后,5V电没有电压肯定失控。IC201是给CPU供电5V稳压,但是他的5个脚有一个与CPU直连,难道是受CPU控制?又大网捞针查询丝印ABB 1Z3、SOT89-5的资料,怎么都没有,维修陷入困境。

第三天想起查一下CPU与稳压IC连接的端口到底是个什么端口,IC201肯定是5V稳压,不行就再加个电子开关改改。搜索CPU 87C809的DATASHEET,发现与IC201相连的是个RESET端口,再次搜索“5脚 稳压 复位”关键字,找到了78MR05这么一个奇葩IC,也是三洋家出的:

这下简单了,对照87C809的资料,它的复位端口采用RC电路就可以了,M55就采用这种方式,不是缺了它就不能工作,且内部已经集成了上拉电阻,外围只要一个C,实物中已经有了C214这么一个电容,87C809需要3个机器周期低电平就可以可靠复位了,看M55的CPU用的是0.068uf,稳妥起见在C214上并联了一个0.1uf的电容。用5V维修电源接入IC201的输出端,将电池卡入电池槽,指示灯亮起,电池脱离指示灯熄灭,功能正常,还有维修价值。

上深水宝买零件,怎么也没有78MR05的贴片版本,看来只能用普通三脚7805的SOT89版本了,DZ202的稳压值对照M55电路应该在12V以上,本想买个12V再买个15V的,奈何商家都是2块多50个包邮,为了省钱(2.74元)选15V吧,下单78L05 10个2元,25V470uf 20个2.1元,15V1W稳压管 50个2.74元,总共不到7元还分了2家店下单,这些商家比本地的JS可爱多了。。。。。。

今天零件到货,三脚的78L05装到78MR05位置上,对照电路和实物简单修改一下电路,再把与CPU复位端口相连接的跳线拆除,电容和稳压管一一装上,上电一次OK,量了一下辅助电源电压空载时与M55的一样10点几,装上电池肯定有波动,明天再量一下。

【补充工作电压测试】
测试了3种情况下的工作电压,参看前述M55电路图,M54的电源也是分为辅助电源和充电电源2个回路,第1种请况:2节5号电池在外侧属于快速充电;第2种情况:2节5号电池在内侧属于标准充电;第3种情况:4节5号电池同时充电。

测试中发现这款充电器设计是脉冲充电,CPU控制电子开关依次给各个电池充电,一个周期内电池充电时间的长短决定了电池的平均充电电流,但瞬时而言单节电池的充电电流大约1.2A(5号电池),充电回路的电压在2V左右波动,辅助电源电源在14V-15V左右波动,应该是稳压管发挥了作用,测试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如果哪位网友可以实测一下自己好的机器辅助电源电压就可以修正辅助电源限压用的15V稳压管是否正确,目前充电测试了3次左右没有异常的高温。

网友:
学习了 坛友好技术,要分析理论还要有耐心。

网友:
过程和资料堪称精典,值得收藏。

网友:
过来学习,就是这倍量的电池虚标严重。楼主可以买点拆机的松下,三洋电池。

网友:
倍量电池不靠谱哦   楼主可以买些松下,三洋  富士通电池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个三星sc-h03以后坏了可以参考了

网友A:
后面sony标真不象是真的,但内部应该是真货

网友(2020-08-22):
楼主的电子技术水平很好,分析十分到位

网友(2020-12-08):
我手上有个MR58坏了,也没时间折腾

网友:
很厉害,原理搞的明白

网友(2021-01-23):
引用 网友A:
后面sony标真不象是真的,但内部应该是真货

这个标肯定不是真的。

网友(2021-07-13):
红灯不亮,不充电,正好有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
坛友技术很好啊

网友(2022-11-09):
DZ202是18v左右稳压管

网友(2023-04-02):
挺好的维修过程。

网友(2024-07-18):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5-05-17):
学习了  三洋M55 多少年了 现在看来仍然高档 5号7号充电电池还有用物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