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qka数显版充电宝奇葩问题

楼主(2020-03-21):
昨晚想插条酷毙灯调整角度,插上充电宝
???不亮了,充电宝没反应

首先确定灯是正常的
(对着灯拍照图片会很暗)

充电激活也无效

拆!!!

emmm虚伪的硅胶

聚合物电芯

倒还挺厚的,不知道容量有没有虚标

瞬间短路重启

2018-7-13

贴住的地方是无线充电的标志
不存在的

看看背面

电感挺抢眼

TEST

测一下电池电压

还有USB口空载电压
都没问题

接手机充电也正常

接灯,,还是不能用
sorry手抖了

估计是充电宝对酷毙灯的插头有偏见

对了重启前是13%,重启后变成54%了

题外话:之前没数显的充电宝真的是高性价比,数显版的质量不行,动不动就过放,而且开启输出约10s后会有一次持续约1s的输出中断

——END----
PS:感觉会多几张图片的亚子

网友A:
那个没数显的就是缺德,12v800ma输出情况下都烫手。电池还缩水一圈!就因为这事情恨死优惠购那个huigu。他拆机图是恰饭的,到手不符

网友:
:loveliness我有他家铝合金老款的,那个还可以

网友:
反正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没数显的就是缺德,12v800ma输出情况下都烫手。电池还缩水一圈!就因为这事情恨死优惠购那个huigu。他 ...

12v满载的没试过,给手机充电的时候确实挺热的。
用诱骗线输出12v给功放供电不会破音,但是音量提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没数显的就是缺德,12v800ma输出情况下都烫手。电池还缩水一圈!就因为这事情恨死优惠购那个huigu。他 ...

我的去年7月份买的,早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没数显的就是缺德,12v800ma输出情况下都烫手。电池还缩水一圈!就因为这事情恨死优惠购那个huigu。他 ...

那个家伙已经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