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药商免费送的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

楼主(2020-03-21):
家里老人早先喜欢电视购物,估计信息被“分享”了,陆陆续续收到药商免费寄送的药物推广机。这款老年评书机是早期收到的,做工还算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支持MP3格式的音频文件,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这种电位器调整音量的评书机,没有找到增加选曲功能的方法。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这款老年评书机,做工还可以,但只有音量调节功能,没有选曲等其它功能,播放声音够大,播放时有指示灯指示。

MCU使用的是杰里MP3解码芯片,型号:AB1623CGC91D.1-82E,此MCU按照丝印查不到资料,但和杰理AC1082 SOP16的MCU管脚相似,4脚接ADKEY。简单测试一下,不支持ADKEY功能。

功放用的是8002A芯片,声音够大。

EEprom使用的24C02N,容量2K。

充电部分采用的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方式,这种方式自放电比较大,二极管在关机状态下,也始终通过降压二极管反向放电。

TF卡内置,容量4G。

附:

网友A:
能从芯片上引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从芯片上引出吗?

试了,貌似没启用ADKEY功能,固件不支持。

网友B:
楼主这个帖子我咋感觉 看过呢,  莫非是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帖子我咋感觉 看过呢,  莫非是穿越了

陆陆续续发了9款药物推广机,各不相同,先告一段落。这东西有些鸡肋,回头再整理一下,发个汇总贴,对比介绍一下,供坛友参考。

网友:
楼主好多评书机啊

网友C:
楼主上面所有的评书机我都拆过,累计不下百台了,第一个小猫里面的电池可以放到插卡收音机里面,还有一个假的扩容卡,4G的,实际真实容量有64或128,点子好会遇到256或512的,你可以看看卡的背面多半都是以GS或AO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面所有的评书机我都拆过,累计不下百台了,第一个小猫里面的电池可以放到插卡收音机里面,还有一个假 ...

我有几张小容量扩容卡也得AO,GS开头的编码,这些编码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说明厂家代号?

网友:
评书机大集会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到时候,看看哪款合适,教咱们撸几个~

网友:
楼主,下次提取TF卡文件,直接用diskgenius打开TF卡,就能查看隐藏目录了,直接选中有MP3的文件夹复制出来就行,不用GHOST。

网友:
现在支持mp3解码的都属于良心产品了

网友:
浓缩的都是精华

网友:
这评书机还不错的。

网友:
LZ把老年评书机拆了个遍哈

网友:
同款已拆+1

网友:
这个就是走量

网友:
这个我这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