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stc15w408as PWM分压实现方控功能问题。

楼主(2020-03-21):
digger63兄用单片机实现方控功能非常好,帖子在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98430

这是我见过改红外遥控的最简洁的方法!奇怪的是,我用stc15w408as,看针脚和201s基本一样,但是isp录入后,红外码都是乱码,测试方控两脚,电流好像没有变化,似乎红外并没有起作用。

我的车机是斯巴鲁力狮6碟,只需要方控正负,测试方控电压为3.20v。取电点为3.40v,接电阻测试电流数据如下:

3.40v下功能电压                 pwm比例
静音 0.04v                           3:255
音量加 0.48-0.45v               36:255
音量减1.04v                        78:255
下一曲 1.85v                       139:255
上一区 2.34-2.32v               1755:2550
模式切换 1.50v                   1125:2550

没有看明白帖子中电阻和电压的关系 ,我理解只要给方控加上适当的电压就可以实现方控功能,所以在开机状态下量取加功能电阻后的静态电压,不知道这样合适否?pwm比例和取电点有关,还是和方控电压有关?欢迎有研究的大侠指教。
@digger63 @yuanhs
[attachment=21091458][attachment=21091459]

/********************************************************
*  版权所有,仿冒不究
*  卡罗拉松下版遥控程序,适用于STC15W系单片机
*  STC15W201S   IRC频率设定为10MHz
*  15Jun2016 by digger63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ser_code                0x4CB3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
#define        power_code                0xDC                //定义开关机红外接收码
#define        LED_code                0x82                //定义按键灯红外接收码
#define        volup_code                0xFF                //定义音量加红外接收码
#define        voldown_code        0x81                //定义音量减红外接收码
#define        up_code                        0x8D                //定义上红外接收码
#define        down_code                0xC1                //定义下红外接收码
#define        mode_code                0xD9                //定义模式红外接收码
#define        mute_code                 0x80                //定义静音红外接收码
#define        seek_code                0x99                //定义前进红外接收码
#define        track_code                0xC1                //定义后退红外接收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IR.H"
sbit sw0=P1^5;        //开关按钮
sbit sw1=P3^3;        //方控1
sbit sw2=P3^2;        //方控2
sbit mcu=P5^5;        //MCU
sbit ACCC=P1^4;        //ACC
sbit LED=P3^6;        //按键灯

void delay(uint t)        //10us()@10MHz
{
        uchar i;
        i = 246;
        do
        {
                while (--i);
        } while (--t);
}

void PWM(uint m,n)           //m:占空比。n:持续时间,决定短按或长按
{
        uchar l;
        for(;n;n--)
        {
        for(l=0;l<255;l++)         //PWM 周期
        if (l < m){sw1 = 0;}
        else{sw1 = 1;}
        }
}

void main()
{
        P1M0 = 0x10;
        ACCC = 1;
        delay(20000);
        mcu = 0;                        //模拟短按面板 POWER 按钮
        delay(900);
        mcu = 1;
        LED = 0;
        InitTimer();                //初始化Timer
        PrintString("****** 我的车机红外接收程序 ******\r\n");        //上电后串口发送一条提示信息
    while(1)
          {
                                if (sw0 == 0){
                                ACCC = !ACCC;
                                delay(10000);
                                mcu = 0;                        //模拟短按面板 POWER 按钮
                                delay(500);
                                mcu = 1;
                                }
                                if(B_IR_Press)                //有IR键按下
                                {
                                        PrintString("红外码: 0x");                        //提示红外键码
                                        Tx1Send(HEX2ASCII(IR_code >> 4));        //键码高半字节
                                        Tx1Send(HEX2ASCII(IR_code));                //键码低半字节
                                        if(B_IrUserErr)                                                //用户码错误,则发送用户码
                                                {
                                                        Tx1Send(' ');                                        //发空格
                                                        Tx1Send(' ');                                        //发空格
                                                        PrintString("用户码: 0x");                //提示用户码
                                                        Tx1Send(HEX2ASCII(IR_UserH >> 4));        //用户码高字节的高半字节
                                                        Tx1Send(HEX2ASCII(IR_UserH));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Tx1Send(HEX2ASCII(IR_UserL >> 4));        //用户码低字节的高半字节
                                                        Tx1Send(HEX2ASCII(IR_UserL));                //用户码低字节的低半字节
                                                }
                                                else
                                                {
                                                EA  = 0;
                                                if(IR_code == power_code)
                                                        {
                                                        ACCC = !ACCC;
                                                        mcu = 0;                        //模拟短按面板 POWER 按钮
                                                        delay(900);
                                                        mcu = 1;
                                                        }
                                                if(IR_code == LED_code)                {LED = !LED;}
                                                if(IR_code == volup_code)        {PWM(3,255);}
                                                if(IR_code == voldown_code)        {PWM(38,255);}
                                                if(IR_code == up_code)                {PWM(108,255);}
                                                if(IR_code == down_code)        {PWM(150,255);}
                                                if(IR_code == seek_code)        {PWM(220,255);}
                                                if(IR_code == track_code)        {PWM(180,2550);}
                                                if(IR_code == mode_code)        {PWM(1760,2550);}        //MODE
                                                if(IR_code == mute_code)        {PWM(78,255);}        //静音
                                                EA  = 1;
                                                }
                                        Tx1Send(0x0d);                //发回车
                                        Tx1Send(0x0a);                //发回车
                                        B_IR_Press = 0;
                                }
        }
}

/*
Program Size: data=16.5 xdata=0 code=633
creating hex file from "kll"...
"kll" - 0 Error(s), 0 Warning(s).
*/

网友A:
没看到初始化串口,红外乱码是串口全部乱码还是只有红外数据乱?全部乱看单片机频率和串口波特率是否正确,遥控数据乱?单个按键每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初始化串口,红外乱码是串口全部乱码还是只有红外数据乱?全部乱看单片机频率和串口波特率是否正确, ...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功能正常了,但是isp串口里还是出现乱码,是全部都有乱码,车机程序上电,自动发一个提示消息,消息本身个别字符有乱码。单片机频率为10mhz,我用内部振晶,偏差0.1%不到,应该没有问题吧。波特率是9600都是固定的呢。

我主要是搞不清楚pwm比例取电压,所取得是不是单片机供电电压?方控1的电压已经是3.20了,串联电压应该等于电压之和,靠pwm如何让方控1取得比如1.04v电压呢?

网友:
单片机用到串口的时候,最好是11.0592m的频率或翻倍,这样计算出来没有偏差。单片机模拟电压跟方控供电没什么关系了,跟单片机供电(io输出电压)有关,输出的是对地电压,话说pwm模拟dac不用滤波的么?

网友:
其实把那个周期255改成单片机供电电压的100倍更好,比如3.4v就用340,需要多大电压直接100倍数字,需要1.04就用104输出应该就是1.04v了。其实应该滤波处理,比如占空比50,一个周期内就是一半时间高一半低,(理想)滤波之后拉平,就是电压的一半了。

楼主:
受教了。主要是pwm取值问题搞不清楚。我的记忆电压是3.4,例如我的静音功能在接10欧电阻可以实现,在接10欧电阻时测试方控线电压是0.04v,是不是写3:255就可以了?原电路接了270欧电阻,我接了10欧、30欧从1开始测试,都找出来相应功能的pwm值,但是不稳定,晚上正常,早上又不灵了。pwm是如何取值?谢谢您的回复,祝春安。

网友B:
兄弟,电阻和电压的关系请看下图:
因为我的车机方控点已有1200欧姆上拉电阻R1,所以我首先在方控点对地用不同阻值的电阻尝试,找到对应各种功能的阻值及电压,如上图。
下一步确认单片机IO口到方控点的电阻阻值,原则上要比上图中的最小的阻值还要小一点,如图我的是330欧姆,所以我取值270欧姆。
程序中PWW参数的调整我是用的笨办法不断地修改数值,写入再修改再写入,分别找到各个功能的上下限然后取中。
至于你ISP里看串口数据乱码问题,估计要修改程序里的串口参数了。祝你成功。

楼主:
几天没登录,没想到digger63光临指导,非常感谢。串口乱码始终出现,不过不影响程序使用,车机遥控基本成功,谢谢您的程序。
pwm参数我也是用笨办法,从1开始测试的,好在电视遥控器有几十个按键可用,找到若干功能对应的数值,除了上一曲需要双击(单击是本曲从头开始),其他基本稳定,只是白天稳定的数值,到晚上就稍有变化,估计是灯光等光线影响。所以想是不是有定压能够取得更准确的数值。例如上一曲需要电压1.85v,单片机供电3.4v,pwm值是否应该是1.85/3.40*255=138.7,就写成138:255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电阻和电压的关系请看下图:
因为我的车机方控点已有1200欧姆上拉电阻R1,所以我首先在方控点对地用 ...

终于找到isp输出乱码原因了!
我将主时钟定义为12m,下载设置为11.0592就完美了,可能我的是408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初始化串口,红外乱码是串口全部乱码还是只有红外数据乱?全部乱看单片机频率和串口波特率是否正确, ...

红外乱码搞定了,digger63兄写的主时钟是10m,我改为12m,设置为11.0592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