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教!如何识别1.15v左右的信号

楼主(2020-03-21):
  最近因为这个问题挺头疼,需要做一个按键检测,电平稳定1.15v附近,按下是0v,现在的问题是可以识别到按下,但是我用的stc15单片机在2.2v以上才可以判定为高电平(0.8v以下判定为低电平)也就说是这个1.15v很尴尬,我只能检测到按键按下却可能不能正确检测到抬起,同时有低功耗需求。  求教各位如何解决~~~!

补充:按键是常态稳定在1.15v,按下0v,有低功耗需求,单片机电流不能倒灌,或者按键与其他网络之间不要产生电流

要求单片机对按键电平不能产生影响,相当于只读
(要求有点多哈哈,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20-3-24 12:33):
已解决~~~~感谢大家,最终采用3楼三极管方案,只不过换成了mos,这样功耗更低一些~~~

网友A:
1.15v大于三极管开启电压,能不能找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B:
加一个三极管反相,或者用一个二极管隔离

网友C:
加比较器也可以解决

网友D:
直接用ADC啊,读取引脚电压,判断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v大于三极管开启电压,能不能找个三极管试试?

三极管的话会增加一些功耗~~~~毕竟是干电池供电,ma级别的电流都有点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三极管反相,或者用一个二极管隔离

因为按键电平平常是保持在1.15v,加三极管可以,但是会增加功耗,干电池供电这个不能忽略~~二极管这样接单片机会倒灌电流吧~~要求按键不被外部电平影响,相当于只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比较器也可以解决

我用的单片机有比较器~~~但是不想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会浪费一个I/O口~~~这个算是下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ADC啊,读取引脚电压,判断电压即可。

很遗憾我用的这款或者临近相同封装的没有带ADC的

网友E:
按键接单片机一侧,光耦输出给目标电路

网友:
增加电路就增加耗电,不增加电路满足不了MCU输入电平要求。楼主是要一个逆天的方案,软件修改MCU输入门坎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接单片机一侧,光耦输出给目标电路

光耦也想过,还是功耗问题,光耦还不如整mos和三极管功耗低

网友F:
你这条件,要么外置比较器、运放,
要么三极管,三级管你用增益大些的如S9014,基极限流电阻可以取大些100K,这样静损耗uA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条件,要么外置比较器、运放,
要么三极管,三级管你用增益大些的如S9014,基极限流电阻可以取大些100K ...

嗯嗯,目前也只有这样的选择了,外置功耗器件肯定不考虑了,单片机内置比较器,可以亏一个I/O上比较器,或者就上三极管mos管算了

网友:
拉个一样的1.15伏作比较输出。是否可行

网友:
3楼三极管方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