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一个不值焊锡钱的今天王子插排
匿名

楼主(2020-03-21):
本来就想拆开改两个插口不走开关的,
然后发现里面线太乱了,零火线乱压,
就全拆了重新弄下,
刚开始没想发帖所以没有拍照,上张完成的图吧,
灯也不亮了,重新换个,串串灯里的,串个1m电阻和1n4007,亮度刚刚好

网友A:
质量太差了,居然标电磁炉专用

网友B:
今天王子,明天公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太差了,居然标电磁炉专用

嗯,反正我是没敢电磁炉用,在家电视用,改那两个口给路由和猫,这样家里老人看电视直接关插台就可以了,要不他们总忘记关机顶盒,然后机顶盒几天就死机

网友C:
这种插排的瓷座确实不错,可惜铜片太薄了,如果能换厚一点的铜片,还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插排的瓷座确实不错,可惜铜片太薄了,如果能换厚一点的铜片,还值得折腾。 ...

质量太差了,地线就几根铜丝,比其他两根有弹性可能还不是铜,也就和垃圾数据线里数据那两根差不多,零线火线也不粗,我一个射灯里面的连接线都比这个粗,皮厚,看着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王子,明天公主

实体店买的大概也有6.7年了,实体店里就愿意卖这种东西,利润高,碰上好说话的不懂多挣点,碰上讲价的便宜也能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体店买的大概也有6.7年了,实体店里就愿意卖这种东西,利润高,碰上好说话的不懂多挣点,碰上讲价的便 ...

以前的插排都是这样的,不过普通使用确实能一直用很久,插个小设备供电,或者测试的时候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体店买的大概也有6.7年了,实体店里就愿意卖这种东西,利润高,碰上好说话的不懂多挣点,碰上讲价的便 ...

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5元一个的插排现在又拿出来继续用了

网友(2022-12-0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