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下斐讯N1扩容,资料分享

楼主(2020-03-21):
去年跟群里大佬玩HA,先装在群晖里,后来不挂PT了,群晖也不怎么开了,就并夕夕入了个斐讯N1,这货省电,2W左右,怎奈空间太小,要定时清理日志。
正好过了年在家躲肺炎,假期越睡越多,闲暇时间翻了几篇大佬的扩容贴子,心动了。

马云家下单买了钢网,锡浆,安国USB2.0的主控板准备开搞,快递邮了8天。。。
参考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5348&highlight=n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4269&highlight=n1
准备工具:要换的eMMC颗粒,十字小螺丝批,风枪,153/169钢网(新手不建议上通用网和6合1网),中温锡浆(不建议上无铅和低温锡,理由后面说),USB2.0的安国主控空板,高温胶带,尖镊子,放大镜(我用显微镜),BGA除锡刮刀(我用聚四氟板),酒精(洗板水),纸巾,牙刷,USB公对公线,要想拆天线备个烙铁,台灯也备一个吧
大概说下流程,自己是新手,没玩过BGA,所以过程没拍,码字吧:
1。拆下背面胶垫下面4颗螺丝
2。拆下主板,天线部分有电烙铁就焊下来,我是撕下来的,胶很粘,还能贴回去。

3。拆下CPU散热片,其实不用拆,不妨碍操作。

4。高温胶带撕一条把板边缘的两个LED指示灯盖上,其它地方不用。

5。开风枪,温度设置400,这里要说一下,好多大佬说温度不能高于370,高了颗粒会炸,但N1的PCB铺铜面积非常大,散热也快,用的无铅焊锡,第一次370吹了3分钟没吹下来,再吹怕炸,把CPU散热片拆了,把边上的高温胶带拆了,上400,风枪转圈,PCB充分预热,不到1分钟吹下来了。

6。焊盘除锡,eMMC找个夹子夹着,涂焊油260度开吹,然后用自己做的聚四氟板平堆,焊盘就干净了,PCB的焊盘除锡温度设置400,别怕,也是上聚四氟板刮,还好边上没小件。

这里说下聚四氟板非常好用,用单位一小条废料切的,BGA专用的钢刮刀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很大概率会伤焊盘,用2.0的聚四氟板切割一下非常顺手,耐高温,不伤焊盘,形状随意,可宽可窄。

7。焊盘除锡完用牙刷和酒精清洗一下,用高温胶带贴一下,然后放平,钢网对好压下去,用放大镜观察一下对好了没。新手不建议上通用网,植锡时会连锡导致球大小不一致,我买的6合1网可能质量不太好,不到200度就起鼓,230度左右时变形严重,得用镊子用力压着。

8。植锡球,没玩过的可能觉得这一步最难,其实挺简单,我觉得N1扩容难在拆装eMMc上。。。这里要注意,锡浆要干一点,要不一吹会炸锡,焊盘就连了,可以先把锡浆放纸板上来回刮几下,或晾一会,干一干,然后用镊子压平钢网开始来回刮吧,刮完用纸巾擦去表面的锡浆,用高温胶带把颗粒贴钢网上的好处就是你怎么动它都不会错位,镊子压好钢网两边风枪340度转圈吹,十几秒就应该能看到锡熔化变球了,然后冷却脱网,涂焊油再吹一下塑性,最后酒精牙刷清理待用。我看了一次植锡视频就动手了,第一次锡浆有点稀,两个焊盘连锡了,用针挑开一大一小了,第二次锡浆晾一会就成功了,所以这步不难。

9。emmc颗粒放到安国主控空板上,对齐,风枪温度300度就行了,转圈吹,吹的时候用镊子尖小心推一下,能自己回位就OK了。建议主控板买两块,分别焊上颗粒,一读一写,方便。

10。焊好了插电脑上会提示格式化,点取消,打开字库读写软件,选整体备份,选定保存位置,文件名后面加上.bin,点读取(read),20分钟左右就备份完了,win10用户请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我这里出了状况,可能是原机安装了armbian,有别的分区产生了读取不完整,读完了校验不通过,但读了几次读出来的文件一样,重新植锡也是一样,原因不明,请大佬解答。读完插上另一个焊好颗粒的主控板,写入就行了,写完吹下,植锡。

11。风枪370度,小风,先对着PCB焊盘及周边预热2分钟。前面说过N1散热太好。。。这也是为什么不选择无铅和低温锡浆,无铅锡浆熔点高,增加拆装难度,低温锡熔点低,锡球熔了PCB上的焊盘还没怎么热,会导致大概率虚焊。

12。焊盘预热完,风枪上390度,颗粒点少量焊油,少量,少量,对齐后开始吹吧,1分多钟用镊子推一下,回位了就OK了。
以为大功告成,结果上电花屏,

以为有焊盘虚焊了,重新来,反复植了多次,看胶带吧,一条胶带用两次。。。

还是花屏,偶然看了下路由,网口工作,卡LOGO,

说明已引导,试试救砖吧,试着用短接法进线刷,刷救砖包,每次都是1%报错,刷W大的T1救砖包没给我加载RUSH的N1-6.2.3固件的机会21%时什么的从来没出现过。直接成功了,连上电视,卡LOGO,有门。

直接把官改2.2加载上试一下,卧槽,直接过,开机进系统了。中间试了几十次,绕来绕去,其实直接线刷官改2.2就应该可以了。

接下来开odb,U盘引导armbian,迁移到emmc,稳定运行几天了,空间足够。

曲折的一次扩容经历,也是第一次拿风枪当主力工具,第一次玩BGA植焊,爬过几个坑,其实不难,简陋的工作台。

下面把这次用到的一些软件分享下,基本都有屌丝专用通道7grq83,感谢下前面分享经验的大佬和各位制作救砖包,固件,并无私分享的前辈。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扩到128GB的,淘宝上能买到128GB的字库也是这种EMMC153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扩到128GB的,淘宝上能买到128GB的字库也是这种EMMC153球的

手边坏手机上拆的32G,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边坏手机上拆的32G,也够用了

32GB我都觉得嫌小了

网友B:
折腾这有啥意思,32G你能存多少东西?还不如插个U盘上去,就算真扩到128G也没啥意思,存电影分分钟满

网友:
哈好,我也准备扩容。就是最近挺忙的,8g安装几个软件都满了

网友:
芯片级玩家,仰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这有啥意思,32G你能存多少东西?还不如插个U盘上去,就算真扩到128G也没啥意思,存电影分分钟满:sweat ...

说好听是 千金难买我喜欢,说通俗点就是爱折腾
享受的是过程      手残的我只能观摩学习

网友C:
厉害了,32G就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32G就无敌了。

当电视盒子勉强,当HA主机就足够用了,2W功耗,斐讯的TC1,DC1也都能控制了,蓝牙,无线都有,绝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电视盒子勉强,当HA主机就足够用了,2W功耗,斐讯的TC1,DC1也都能控制了,蓝牙,无线都有,绝配。

...

这是啥软件

网友D:
感觉这对有BGA返修台的人来说,是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网友E:
修手机的我,也曾想过接单搞路由器机顶盒,但是固件和硬件版本众多,众口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对有BGA返修台的人来说,是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有工具就能干,一点技巧分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手机的我,也曾想过接单搞路由器机顶盒,但是固件和硬件版本众多,众口难调 ...

还不够麻烦的,而且大部分人认为路由有信号就行

网友:
这些个盒子,吝啬的搞什么4G和8G的EMMC,用起来相当不爽。
T1还够用,但是华为那个盒子什么都装不下
能换下直接容量上去了,支持楼主的折腾

网友:
哥玩的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