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拆个刚买的SLC颗粒的64G U盘,坏块数量有点多

楼主(2020-03-21):
远古时代过来的,对slc很迷信,某宝上千挑万选,如下图各位掌掌眼

颜值挺高,蓝色超时尚的说,背面的logo就不亮出来了

就我这暴脾气,必须得拆

傻眼了,s7的芯片,查了一下,连续三次以上测试未通过,根本无法长时间存储数据的芯片...
这刚买就翻车,真是日了

镁光事必达的slc降级片+903没跑了

速度老实说还行,毕竟slc,再怎么也比tlc快很多

看看坏块数量,和mlc差不多的slc,无语了
对于千挑万选的U盘结果还是看走眼了,没办法,假如是af的我都能忍,这s7的真忍不了啊
退了吧...

网友:
速度真不怎么样,坏块数量正常,已经算少的了

网友:
个人DIY的?
你这么有信仰 自己做吧现在SLC也不贵嘛

网友:
迷信这干嘛,MLC就行了,性价比还可以,TLC之类的只能临时存点东西,长期的我是不敢的,SLC就不玩了,太贵了不合算

网友:
903双贴东芝7S2F,读写200+挺香的。

网友A:
楼主电脑问题,正常读写200m以上。曾经903双贴NQ341  MT29F256G08AUCABK4-10:A  2C,88,01,A7,A9,00  M73A。双贴上2246en读写500/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脑问题,正常读写200m以上。曾经903双贴NQ341  MT29F256G08AUCABK4-10:A  2C,88,01,A7,A9,00  M73A。 ...

我不是对速度不满,是对s7不满>_<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对速度不满,是对s7不满>_

跑几圈,能过就行,只要坏块屏蔽干净了,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几圈,能过就行,只要坏块屏蔽干净了,可以正常使用

s7的长期稳定性不行啊,都比不上同容量的mlc,价格才是一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脑问题,正常读写200m以上。曾经903双贴NQ341  MT29F256G08AUCABK4-10:A  2C,88,01,A7,A9,00  M73A。 ...

正常情况单CE都是个位数的坏块,这个43个坏块有点多,能退最好。

网友C:
坏块多是不是slc快要报废的地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块多是不是slc快要报废的地步了。

原厂的坏块就多,再加上新加的40+个,其实还行吧,这种芯片用以前百度上某人的话就是给钱就拿走的东西,存重要数据?不存在的

网友:
说白了, 颗粒都是有坏块的, 就和硬盘一样 ,硬盘出厂都是有坏块,只是屏蔽你看不到。
以用就好。 至于说多少。 那也没有个标准。
就是大厂的u盘  出厂也是看rp 确实有没有坏块的slc 只不过那数量少的可怜

网友:
找坛友定制nw435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对速度不满,是对s7不满>_

903双贴美光NW435读写210MB
很香

网友D:
坏块儿少的就得买老工艺的片儿,我买了6片intel hcnd1 16g的拆片儿了,都是0坏块儿。slc-4k的,双贴上的3260ad,做了俩,单贴上的3257enlt,也是俩。速度一般,优势是新老机器都通吃,新机不快,老机不慢。

网友E(2020-12-15):
自己做过slcU盘,有体会,量产前必须清空,否则会有较多的坏块,或者量产失败。intel SLC颗粒实际的坏块很少,10个颗粒,基本坏块数都在5个以下,基本都是2个左右。

网友:
某宝未夜数码也有个99元32g的slc➕903那个怎么样?号称全新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块儿少的就得买老工艺的片儿,我买了6片intel hcnd1 16g的拆片儿了,都是0坏块儿。slc-4k的,双贴上的326 ...

方力的HCND1确实不错,不过这次在另一家买的SM3260主控板焊接质量太差,插头引脚和主控都焊的不好,费不小劲全焊了一遍。我每次买来都得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不然隐患大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过slcU盘,有体会,量产前必须清空,否则会有较多的坏块,或者量产失败。intel SLC颗粒实际的坏块很 ...

intel SLC颗粒你没见过多的,不见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