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榨汁机

楼主(2020-03-22):
便携式榨汁机,拧上盖子就通电,拧开就断电,什么情况,研究一下
以前也拆过一个,盖子边上有一小磁铁,通过霍尔元件当作开关,这个不同了,没有磁铁,嗯,还是拆开看看吧

网友:
现在都有点避开两串供电的心理了,之前买了一个用了几次不充电了,拆开一量两节电池差0.6v:lol:

网友(2022-02-14):
参考一下,家里的布谷榨汁机启动不了啦

网友(2023-02-11):
楼主没有说怎么修理的,换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