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深夜大战TH58TFG9UHLBADE和TH58TEG9UDKBADE

楼主(2020-03-22):
这两种颗粒都是网友寄过来的,都是bga272封装的。
其中9UDK参照了这篇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608

这篇帖子利用IS917介绍了如何添加参数开卡,感觉忽略了一个点,就是板子问题,is917有些板子只能双贴1ce或2ce,不能单贴4ce,所以首次模仿就翻车了,,只识别到2ce,后面买了可以单贴4ce的板子就成功。

一共做了4片,好像就是东芝q哪个系列的240g固态上的

速度图

末尾送上修好的固件链接和文件
#######################################################################################################################################################################
分割线

#######################################################################################################################################################################
9UHL使用的慧荣SM3268 bga272版本,没有利用转接贴,9UHL其实和7THL类似,尝试过和9udk一样上is917,修改7thl的参数后,提示slc块不足什么的,然后就胡乱设置一通块数,竟然开出来了,不过是142G,好像意外发现银灿扩容方法,不过速度好像有问题。这说明9UHL上is917是可行的,不过参数得慢慢试。

最后无奈查了下论坛,有位大佬说转接贴上sm3268不行,原生的272板子可以开,遂入手sm3268板子。

跳线只需要sb8就行了,去掉sb10和sb4
可以参照此图

固件用的是sm32Xtest_repack_r1019v2,不过好像并没有这个参数,搬了其他固件的参数过来。

速度图

最后附上固件的百度云链接,上传附件文件只是为了防止百度云失效。
is917-9udk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vhu2TiTdnDZ_wEGVGinbA 提取码: ek96

sm3268-9uhl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Rz61O8U3qieocrCzs8WaQ 提取码: 4uk2
附件只能6M以下。。
3268其实很多固件都可以开,不一定要这个。

dbf添加参数
@ 98 3A 98 A3 76 D1 3D 10 03 09 05 06 1F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Toshiba TH58TEG9UHLTA20 O0623 15nm TLC
ffw添加参数
//---
FLASH_983A98A376D1_DisableCardModeFW=1

网友A:
感觉贴了转接板有点太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贴了转接板有点太厚了

确实,相当于贴了两片,能用就好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B:
直接上3268多方便啊,量产简单 ,都是单通道 速度都差不多,兼容性吊打银灿

想不明白为啥还有那么多人放着3267 3268不用 偏偏要去搞9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3268多方便啊,量产简单 ,都是单通道 速度都差不多,兼容性吊打银灿

想不明白为啥还有那么多人放着 ...

银灿便宜啊,拆机片4块,加转接贴2.5。慧荣sm3268 bga272的11.5一片。

网友:
设置参数能否看下,3268+9UHL开不过啊

网友(2020-06-03):
静下心来,一定能搞出点东西来。支持一下

网友:
我一直搞不明白有些量产软件可以识别u盘为什么有些就死活识别不了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为什么我win10死活识别不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为什么我死活识别不了

网友D:
ID也是983A98A376D1
死活开不出来,要么重新拔插就不识别了,要么最后format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为什么我win10死活识别不了

windows 10,应该没系统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也是983A98A376D1
死活开不出来,要么重新拔插就不识别了,要么最后format失败 ...

我也有片1Thl,类似的ID,3268的bga272也是开不出来。

网友(2020-07-18):
不行啊,我也是这两个颗粒,板子也是红色3268M272,跳SB8去掉SB10和4,短路发烫,单跳SB4或者单跳SB10正常识别,就是开不出来,报错

网友E(2020-08-22):
983A98A376D1实测3281BB主控板BGA272可以开速度秒杀917和3268,其它ID的自己添加参数就好了,我没设置收取M币,这个买板子时候商家给的,大家买板子找商家要,

网友(2020-11-27):
我的也是和楼主的一样的,东芝BGA727颗粒  红色Sm3268的板子短接 正常不发热,认到盘,就是开不出来,芯片清空之后还是开不出来,还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E:
983A98A376D1实测3281BB主控板BGA272可以开速度秒杀917和3268,其它ID的自己添加参数就好了,我没设置收取M ...

读取40 写入30 正常吗 不过能开出来已经满足了,要不然是死活开不出

网友(2021-07-15):
我遇到的917还没不能单贴4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