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岛国制造SOAR ME-550数字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03-22):
非常简单,只有交直流电压档,电阻通断档和200mA三个挡位,当前电阻通断档短路,可能是误操作烧坏了。

SOAR ME-540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76908

网友A:
这走线倒是蛮骨骼清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走线倒是蛮骨骼清奇的。

做工不错,是好表

网友:
这个看似简陋,自动量程,放到那个年代绝对是神器一般的存在

网友:
这旋转开关的耐用程度,比电路板的好太多
这表子就是功能有点少,儿童表

网友B:
虽然简单,但做工还是不错的,元件布局很规整,不过电流档和欧姆档插口设计在一起不太友好

网友:
这个走线看着有点浑身难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简单,但做工还是不错的,元件布局很规整,不过电流档和欧姆档插口设计在一起不太友好 ...

确实这样,估计上家就是忘记换插口将电阻挡烧了

网友(2022-11-10):
很新啊,工业设计简单大气,能修好就赚大了。

网友:
新式万用表比它好用些

网友(2023-02-02):
我买了个me-523

网友:
比较奇怪的是这块万用表功能不多也不复杂,怎么还有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