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初玩stm32,MM32 LED胸牌交作业

楼主(2020-03-22):
家里的LED胸牌之前一直吃灰。最近有了时间开始各种折腾。按照32大佬的胸牌改造教程,gd32的两款都搞通了,只是mm32一直不行。
我手里这款mm32胸牌的pcb和大佬原贴中稍有不同,重新确定swd和vcc等引出触点位置后飞线测试始终不成功。。。

后来发现这个胸牌用的软开关,vcc引脚始终和电源相接,连接SWD前需要按一下轻触开关唤醒MM32。接着解锁刷机都很顺利~ 还好LED走线没盖~~
上图:

网友(2020-08-22):
厉害了迟到了几年…

网友:
老家伙们。都没少买

网友:
谢谢,分享!请问程序是您自己写的!

网友A(2021-03-25):
我也买了这个  请教下 怎么刷时钟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  请教下 怎么刷时钟呀!谢谢!

可以用了DS3231模块,可以参考老站上这些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430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116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1748

楼主:
再上两张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上两张图

这个可以直接刷原来的代码?楼主传一下

网友C:
我是一次都没赶上你们撸东西玩的好时候,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被你们玩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次都没赶上你们撸东西玩的好时候,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被你们玩坏了 ...

这都是几年前的车了

楼主(2021-07-04):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刷原来的代码?楼主传一下

接线参考上面发的图,解锁前需要先按键开机。

使用USB供电时,只有一个按键能用。按键后前30秒内可调节小时,30秒到60秒间可调节分钟,60秒后调节完成开始正常走时。时间和ds3231温度交替显示,晚上会降低亮度。

网友:
市面上有些小的VFD电子时钟  LZ有关注过吗

电子胸牌那惨不忍睹的样子。。 真希望高手们关注下VFD时钟

希望是能引入外部的校准信号  象8266那样取NTP时间
茶不懂技术    有待大佬们出手

楼主:
VFD成本有点高~
8266屯了一些,还没时间弄,估计用NodeMcu会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