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求助SM2246xt工具无法选择Flash

楼主(2020-03-22):
瑞势S300的128G固态,一直没用,有一次非正常断电后,不能拷入、不能删除、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拷入、删除、分区自动恢复。格式化死机。打算开卡。找到SM2246XT工具后没有合适的Flash,求大师相助。Flash为东芝TH58TFG9DFKBA8K    J87254    1342-ES,请教各位大师看一下这个芯片有哪个工具可以开?2246XT开卡工具用了很多版本,都没有这芯片资料。谢谢大神!

楼主:
有木有高手啊?

楼主:
图片在这。

网友:
拆了看看什么主控

网友A:
用这个试试,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405A_DBQ0412_FWQ0407A_1EFK_9DFK_xDFL

网友B:
9DFK是改出来的配置这个需要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9DFK是改出来的配置这个需要找找

求给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试试,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405A_DBQ0412_FWQ0407A_1EFK_9DFK_xDFL ...

有连接吗?谢谢

楼主:
还是错误compare flash id fail,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错误,头大了

加Q群273915233

网友:
这里面有9dfkba8k的参数你试试

46XT 9DFL_1EFK.rar

66

网友D:
compare flash id fail报错的话,把主控的CE表发一下看看 也有可能是虚焊不识别颗粒了

楼主:
求适配,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mpare flash id fail报错的话,把主控的CE表发一下看看 也有可能是虚焊不识别颗粒了 ...

帮忙看看   谢谢喽

网友(2023-04-18):
我的也是2246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