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雪人 DIY』T12:烙铁支架问谁有,免费打样有木有!

楼主(2020-03-22):
做了个t12的烙铁支架,源文件开源,喜欢的可以直接拿去打样。

用了镀金的接触片,这样接触电阻更小,不容易损坏

没M币的,可以进QQ群 399837649 ,pcb文件打包放在群里。

T12支架 一套版.rar

网友A:
这种的还是没原装插接件好,,,原装的不知用的是啥材料,能过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还是没原装插接件好,,,原装的不知用的是啥材料,能过大电流

还行吧,镀金的弹片,正常使用试不出弹片有温度来

网友B:
现在打样20还是挺贵的

网友C:
前一段时间 我也做了一个这东西,用雕刻机做的比楼主这个长一点,还没找到合适的外壳,楼主的配什么外壳?

网友:
后端最好带上白菜驱动板,一次性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打样20还是挺贵的

一版多拼几个,一套没几个钱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段时间 我也做了一个这东西,用雕刻机做的比楼主这个长一点,还没找到合适的外壳,楼主的配什么外壳?
...

普通的907手柄就行,你这是用什么切的,边很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907手柄就行,你这是用什么切的,边很齐啊

雕刻机 我在论坛上发过帖子的

网友D:
都玩出花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玩出花样来了

打个样一起玩呗

网友E:
PC后面不要留那个卡线的,延长PCB,布上616,用小电位器,加个DC母座,笔记本电源插上直接用,方便携带,电源也多,12-24V都可以用,电压低就是慢点而已,缺点,不带地线有静电,不是很精密的IC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后面不要留那个卡线的,延长PCB,布上616,用小电位器,加个DC母座,笔记本电源插上直接用,方便携带,电 ...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单板结构配上簧片,然后后级358,地线可以连电源地

网友:
高手如云,我看看,路过。

网友F:
牛掰了,决定进群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掰了,决定进群围观一下

来吧来吧 一起打样

网友(2020-05-18):
我也来进群打样

网友(2021-08-20):
挺好的,直接打样来用

网友:
进群了,在群文件里没找到T12支架文件?
wechat_upload162962947061222c1e59b1b
wechat_upload162962947161222c1f8332d
wechat_upload162962947261222c209d77f

网友:
我也没找到这个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