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SSDNOW 300V拆解,请鉴定真假

楼主(2020-03-22):
拆的金士顿v300,客户从网上组装的机器,换下来的拆开看着不大对劲

楼主:
第一,金士顿标签纸下螺丝位下有易碎贴,第二,颗粒黑片,第三,板不对,板上还有易碎贴,慧荣的主控也不对吧

网友:
百分百假,看标就知道。

网友:
去年618我在京东自营店购的240的,不到200

网友:
金士顿牌子大知名度高,所以假货泛滥

网友A:
你这个是假的 ,下边的才是官货应该有的样子

网友B:
反正固态只买东芝的,宁愿贵点也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固态只买东芝的,宁愿贵点也有道理。

老铁,三星的不香?

网友:
假的,KST的盘从来没用过SMI主控,都基本上是3109/2281+L95/XDDL/L85之类的,宽TSOP封装快拆了做U盘吧,在XT上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网友:
老款V300必须是SF的主控,而且里面不可能有这么山寨的保修标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固态只买东芝的,宁愿贵点也有道理。

现在偷西瓜的低端也是辣鸡,不过金士顿这个就算是真的,也是大号u盘的速度

网友:
看片上没打印字,100%假货。

网友:
绝壁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假的 ,下边的才是官货应该有的样子

你这个图上是真的,不过速度应该也不怎么样,镁光的颗粒,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最近折腾一个同款掉盘的,开出来才100多M的读写,以为技术不到位,结果查了是颗粒问题。

网友:
假货百分百,不过速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假的。但是假货比真货快你气不气嘛。。

网友:
一眼假,光看颗粒就不对,再偷工减料也不至于弄个无字颗粒呀!

网友:
正版kst颗粒是长边平行于板子长边的,你这个是垂直的,颗粒宽度也是错的,(正版是窄体)

网友(2022-11-15):
这段时间出来不少二手SSD,有KST的,看了看,估计就是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