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大神,有没有可以接两个号码的座机电话

楼主(2020-03-22):
老板提出的,他位置上2个号码,接了2个电话,他说他电话上本来就2个电话接口,为啥不能接2个号码?跟他解释说是一个接分机的,就是1个号码可以通过这个座机口子,再分一个座机出去的。并不是能接2个号码。、
后来在淘宝上找了下,貌似还真有,但又不敢确认。所以请教下各位,有用过这种2个号码接进来的吗?
淘宝上有家,拨出去貌似是通过一个按钮切换的。打进来倒是都能响。

网友:
设定来电转接就好了。可是那样的话还要稍微交几块钱,来电转接时收费的

网友A:
1、有……实施成本高,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话机超过N个电话的成本
2、如果是桌面位置不够,一般是在话机前端加自动程控机解决,国产货一百多,简单来说就是多个进线都自动转接到一门话机上
3、请考虑一下对老板的教育成本,或者说老板的学习成本……

凡是提出这个要求的,模拟一下现实场景,往往是接通一个电话时,另一个电话响了……你说老板是接呢还是不接呢?
手机通讯的功能会告知一下,电话接不通……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了。
所以 :加程控机吧,定制语音告知“座位无人接听,无法接通”

还有一个办法是 “无应答呼叫转移”……这个就是增加维护人的学习成本了。
接通后而无人应答对所发生的电话转移,一般振铃超过6次而接听则视为无应答转移。
设置方法:拨*41*转出电话号码#,听到证实音后挂机。
注销方式:拨#41#,听到证实音后挂机。

看不懂,也别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实施成本高,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话机超过N个电话的成本
2、如果是桌面位置不够,一般是在话机前端 ...

学习了,层主是做网络的吧,电话机了解这么清楚

网友B:
呼叫转移最简单

网友:
看来你老板对接电话是想改行当接线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实施成本高,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话机超过N个电话的成本
2、如果是桌面位置不够,一般是在话机前端 ...

a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
我们本来有 程控交换机的,老板那里有个程控出来的内线号码,比如8001  他还有个外线号码 比如12345678
现在是2个号码分别接的2个电话,他觉得这样不方便吧。。。。(说实在的,我是没法理解这样有啥不方便的,除了占了个座机的位置)
所以他想的是,就用一个电话,分别接2个号码,8001 和12345678 这样就置摆放一个电话机了。打出去就用外线,打公司内部就用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呼叫转移最简单

他内线打出去的时候只需要在拨打号码前加一个0,出局显示公司总机号码。他也觉得麻烦,另外外线号码他很少用,但又不能撤掉。呼叫转移可以别人打他那个外线号码直接呼叫到程控交换机上的他的内线号码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内线打出去的时候只需要在拨打号码前加一个0,出局显示公司总机号码。他也觉得麻烦,另外外线号码他很 ...

这要看你内部程控交换机有没有这个功能,但是一般都会有的,你可以查下说明书。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双刀的电风扇选速开关,1个话机可以接3个号码外加静音功能.

网友:
换sip电话系统吧

网友C:
这个电话有,单位有在用,可以插两条外线,拨出也能选择line1或line2

网友:
老板都是没事瞎比比。想一出是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话有,单位有在用,可以插两条外线,拨出也能选择line1或line2

啊。多谢解答,请教下,
同时外面有拨打进来的话,会提示占线吗?
另个线路打进来的时候有提示吗?比如提示线路1拨入线路2拨入之类的?
拨出的时候按线路1就用线路1拨出线路2就线路2拨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多谢解答,请教下,
同时外面有拨打进来的话,会提示占线吗?
另个线路打进来的时候有提示吗?比如提 ...

不提示占线,话机会提示另一线有电话进来,拨出时可以选择线路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D:
楼主给你们老板找个秘书,多少个电话都先由秘书接听后转到老板那就实现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们老板找个秘书,多少个电话都先由秘书接听后转到老板那就实现了撒。。。 ...

他有秘书,但电话他又自己在打进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