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迪936A焊机太猛了,烙铁头一会就烧红

楼主(2020-03-22):
家有一台高迪936A焊机,虽然使用频率很少,但是焊接个小件还是挺方便的,今天焊接东西却发现这货是不是坏了?温控不知道是不是失灵了?一接电指示灯亮,但是任凭你怎么调温,烙铁头急速升温,一会时间就烧红了,在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有几回接上电,指示灯不亮,但是晃悠几回调温旋钮就没事了。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故障的?如何分析排除故障呢?小白只会焊接不会维修啊!还恳请东懂行的大佬不吝赐教!
另外手里没其他电烙铁,发现想看芯片还必须把航空头先拆下来,难道焊机自己拆自己?真反人类。。。。

网友A:
可控硅击穿短路嫌疑最大

网友B:
检查一下哪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击穿短路嫌疑最大

敢问大佬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哪儿接触不良……

这个有什么测量教程么。。。。

网友:
难道就不能说电烙铁吗,我还以为电焊机了
貌似可控硅不受控了

网友:
为啥不买个最简易电焊机呢?非要买936点焊机

网友:
航空头前面有个螺母。拧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控硅,电位器?看电路板东西不多,挨个量一下吧。

网友(2020-04-21):
如果是1322芯,估计是热电偶极性接反了,调换下试试

网友:
换下调温的电位器吧,

网友:
再不行,换条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