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按键失灵,按钮导通正常,其他方面工作正常,应该检查那部分?

楼主(2020-03-22):
按键失灵,按钮导通正常,其他方面工作正常,应该检查那部分?所以按钮同时故障,有的时好时坏,有的一点也不管用。

网友:
从芯片输入脚飞线  看看到达的电压够不够。

网友A:
跑线路,看是怎么接的,有接电阻就测电阻,有接缓冲器的就测缓冲器,直接接主控的就测主控虚焊,差不多就这样吧。

网友A:
哦,对了,有些是接三极管的,这种更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有些是接三极管的,这种更容易挂

这种情况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吗?其他操作正常,只是设置的按键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看是怎么接的,有接电阻就测电阻,有接缓冲器的就测缓冲器,直接接主控的就测主控虚焊,差不多就这 ...

缓冲器是什么

网友B:
啥子东西也不说一下,让人家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子东西也不说一下,让人家猜呀……

航模遥控器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子东西也不说一下,让人家猜呀……

闲鱼图片?莫非是想看看好不好修,捡个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图片?莫非是想看看好不好修,捡个漏?

不是,我的还在机器里不好拍。图片的来源是咸鱼卖维修服务的,和我的主板一样。所以就拿来用了

楼主:
有没有懂的大佬?

网友:
单片机按键检测也有好多种啊。。没看到具体图片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