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实用的家用点焊方法

楼主(2020-03-22):
手上有几支18650锂电池,想重组一套12v电池组,想过通过镍片点焊连接,就做两组电池,也不想投入太多,在网上财买了3只120F的电容,也不知道该用多大电容合适,用改装的ATX可调电源给电容供电,开初采取3个电容串联,用7.5∨充电,开初充电流达到15A,还烧坏了一个开关,焊点也不粘,后来把3个电容并联,采用2.6伏充电,初始电流5A,充一次,可以点焊4次,而且焊奌达到效果,可以粘熔,但是要把控好时间和力度。

网友:
也是需要给孩子玩具换几个电池,最后还是用了焊接。一开始想用电容,怕放炮没敢尝试

网友:
楼主这设备简洁方便,很好

楼主:
焊接我也试过,第一.电烙铁头面积要大一点
第二.一定要用焊锡膏,尽量别用松香,第三用30W烙铁足够。但焊锡后样子难看。

网友A:
楼主买的电容多少一颗?120F的都1,20一个,3颗也挺贵的了,有那种便携式点焊机价格还行,效果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电容多少一颗?120F的都1,20一个,3颗也挺贵的了,有那种便携式点焊机价格还行,效果也差不多 ...

电容3元一个,邮费十元,共19元,早知道多买几个,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
口袋型点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我也试过,第一.电烙铁头面积要大一点
第二.一定要用焊锡膏,尽量别用松香,第三用30W烙铁足够。但焊锡 ...

没焊锡膏可以用洁厕精
前两天才焊的剃须刀镍氢电池

网友B:
用烙铁焊18650电池还是很好焊的,烙铁调350度左右,略加点松香,1秒左右就上锡焊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焊18650电池还是很好焊的,烙铁调350度左右,略加点松香,1秒左右就上锡焊实。 ...

这样是可以焊的,但听说这样焊接时间长,容易有热量传到电池内,损坏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脑洞开的比我想象的大多了。。。。。。我的计划是4只3000F的电容双串双并或者一只微波炉变压器,你3只120F的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C:
用60W的烙铁焊过,挺好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3元一个,邮费十元,共19元,早知道多买几个,现在都买不到了。

这个价格可以,但是这个电容能耐多大电流呀? 3个120f的是不是不如3000F的那个电容?价钱能稍贵一点,电流很大

网友:
三只小电容就搞定了,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3元一个,邮费十元,共19元,早知道多买几个,现在都买不到了。

3元一个属实便宜,现在价格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60W的烙铁焊过,挺好焊的。

烙铁焊的,始终觉得不美观,焊锡加导线增加了电池的长度,且电池两头有焊锡残留。现在焊接电池的需求不多,都是用电池盒。以后也可以弄个电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我也试过,第一.电烙铁头面积要大一点
第二.一定要用焊锡膏,尽量别用松香,第三用30W烙铁足够。但焊锡 ...

一直用强力助焊焊剂(强酸),不锈钢也能焊上,修修玩具简单实用,做电池组就不适合,久了容易生锈

网友:
不是很懂的朋友不要搞,很容易爆炸,声音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