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调免焊测试器

楼主(2020-03-22):
(图片)

网友:
那个8脚信片是555?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这8脚芯片不是555吧,我用这个图成功做出来了。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用555也是可以做出来的,做一个50HZpwm发生器,占空比好像是5%-10%这范围可调,这样就可以用来测试电调舵机等航模设备

网友(2025-05-20):
好东西啊    插针回头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