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那点事 新路由选择D1还是D2

楼主(2020-03-22):
看大家很多人都推荐的新路由3想入手一个。
但应该也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不懂
到底该买D1 还是D2呢
我看了几篇都说D2比D1的信号要好
在这里我就替那些不懂的小白问一下 有区别吗(包括我)
到底应该买那个呢(大家都说说吧)
某宝和深海鱼 那么多卖的到底应该在哪里买
我相信也有人问(大佬们都一并说了吧)
希望大佬们积极回答

网友:
newifi D2是新路由3;newifi D1是新路由2。二者内存容量不同,D2是512MB;D1是256MB。

网友:
这玩意也就内存运存大点有usb3.0,无线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A:
新路由3的2.4g信号有问题,不介意的话可以买,5G信号还是不错的,否则 k2p的价格怎么会和它差怎么远

网友B:
不用无线哪个小哪个便宜买哪个 用无线就高通 我是7621主路由配高通a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无线哪个小哪个便宜买哪个 用无线就高通 我是7621主路由配高通ap

博通的无线怎么样呢?例如BCM47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博通的无线怎么样呢?例如BCM4709?

博通的无线比MTK强很多,我用起来觉得和高通差不多。不过相对功耗大一点,也就是比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路由3的2.4g信号有问题,不介意的话可以买,5G信号还是不错的,否则 k2p的价格怎么会和它差怎么远 ...

你说的有问题可以 解决吗

网友:
想要无线信号好 就别买新3
过来人的建议。。

网友:
可能因为家里和住处都是移动宽带吧,不管多好的路由器体验都不怎么样。还是入D2吧,可玩性不错,5G、USB3.0都有,可以练手

网友:
路由器的那点事,

网友:
两个都买回来,试用评测,然后退一个

网友:
既然不懂,为什么要买新3呢,这是懂的人,而且是很懂的人玩的。建议还是在京东市售里面挑一个吧。

网友:
要是想省钱,就去深海鱼,绝对能省一半。要是没把握,就去狗东,不行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