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墙面粉化如何处理

楼主(2020-03-22):
有个出租屋,由于房子建设的比较早,用的是空心砖,然后加上靠近窗台,朝向南,台风多,租客也经常忘记关窗等原因,靠窗墙体发霉粉化非常严重。大致如下图:

从源头解决已经不可能了,搞了外墙,还有下雨天忘记关窗,还有空心砖楼上渗水下来等等。所以我想在在内墙做文章,确保不粉化即可,有水流到地面或者向楼下墙体流即可。我想到的方法有如下,请有经验的老师帮忙补充或者否决一下:
1,用水泥基腻子+外墙漆,估计还是附着不上,基层仍然会脱落,墙面漆仍然会发霉脱落。
2,用瓷砖,不知道瓷砖在这种墙体会不会脱落。
3,用护墙板然后加PVC或者铝塑材质的仿瓷砖贴纸。但是找来找去,护墙板好像都是竹木材质比较多,一样会霉的厉害,而且大多数要龙骨,我在窗边,小块不规则的地方比较多,我就想找那种跟防腐木一样,可以通过钉子或者膨胀螺丝自固定的护墙板,不知道哪位老师可以点拔一下。

网友A:
这个是受潮,墙砖里面硝碱析出,铲掉粉化酥烂的墙灰,用丙纶加防水涂料做防水,干透再均匀粉一层高标砂浆,干透就可以刮腻子或贴墙磁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受潮,墙砖里面硝碱析出,铲掉粉化酥烂的墙灰,用丙纶加防水涂料做防水,干透再均匀粉一层高标砂浆, ...

这个不是实景图,我网上找的。实际上很惨的,外墙渗水,窗户渗水,顶层露台渗水, 内墙怎么做都没用了,只能加耐水材料。

网友:
无法根治的话修补也不一定解决问题,用不怕水的墙板或许一劳永逸。

网友:
不确定根源就重新上腻子迟早一样的,简单的做法就是上集成墙板

网友:
如果外墙能做防水处理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就建议在室内做防水处理,可以很大程度改善或解决,施工方法,铲掉现有的墙面腻子至基层,刷上墙固,刷墙固是因为铲掉的腻子会有部分粉层还在基层上,这样可以封闭粉层,也为后面工序增加粘附力,做完墙固后,再刷两遍防水,防水建议交叉施工,之后再批腻子,腻子一定要用质量好的,不然一两年后会粉化,至于你说的露台楼板也渗水,简单的施工就是买渗透型的防水,也可以很大程度解决,至于基它解决方案,可能会比较费工程,费钱

网友:
把墙灰铲了 刷干净  用玻璃硅酸钠 津透  干了洗干净表面的硅酸钠 刷瓷砖胶 糊水泥 涂料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