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D20工作站无预兆突然关机故障排除记

楼主(2020-03-22):
笔者是个洋垃圾硬件爱好者,非常喜欢折腾服务器工作站,原因就是一个字“穷”,所以家里垃圾二手货比较多,二手货么,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都会有,这不,正好让我碰上了。

笔者从北京一位CAD大神处600元购得联想thinkstation D20工作站准系统一台,加上72G内存和显卡CPU声卡,又加了400元,共1000元,喜滋滋取回快递回家,因为无法超频,先把CPU X5570替换成了X5687,这种CPU应该是主频最高的1366四核了吧,价格也不贵,划算的,但高主频六核就太贵了,等等再买吧。然后又花了1500元,买了一张水冷r9 fury x,一张风冷r9 fury,组cross fire,之所以只买了一张fury x,因为这种高端水冷卡,价格合适的二手货非常少。现在已经基本绝迹了,价格也涨了50%,偷乐,赚翻了,另外的机器上还有安装水冷r9 fury pro duo呢,现在更是买不到了,性能还是刚刚的。因为我没有4K显示器,所以,4G显存还够用。

不要说我线乱,因为品牌机没有背线孔,不能背线。

这个是PCI-E的4pin辅助供电

加上我原来的72G内存,共144G内存,这么多内存不为别的,因为老机没有SATA3,只为了做个虚拟内存硬盘打游戏用,反正服务器内存便宜。
顺便说一句,内存涨了不少,疫情再这么下去,还得涨。

好了,显摆过了,该说说这奇怪的故障了,这种联想主板,CPU辅助供电是12pin的,不像普通主板是8pin的,而且pci-e这里还有一路4pin辅助供电,又因为我是双卡交火,原装的1000W电源不够用,因为满载要1200W左右,就算我原来的TT1200W 电源都不太够用。所以,又从网上淘了一个全汉1600W矿电,话说这矿电确实便宜,但是,风扇吵得很,我自己又搞了块温控模块,改装成了温控风扇,by the way,全汉电源也快卖光了。哈哈。

这个是原装电源的12pin CPU辅助供电。

这个是联想原装1000W电源,份量十足,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TT1200W电源

这个是全汉1600W矿电

矿电的做工真不是吹的,用料十足,散热片居然有铜片。

这块乌漆麻黑的板就是风扇温控板。

话说,换上全汉1600W电源后,故障就来了,电脑会神经病一样,玩着玩着,啪(电源里有继电器),关机,毫无预兆,有时候玩游戏5,6小时也不关机,有时候,刚开机,还什么都没动呢,就关机,没有规律,卧那个槽,难道北京那CAD工程师坑我吗?

把我另外几个1300W。1500W的电源依次换上,得,都一样,就是会不定时,啪,关机。我这下抓狂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半年之久。

一边忍受着不定时关机,一边在想原因,难道是南桥过热吗?大家都知道X58主板的南桥是非常热的,那我就给南桥加个风扇吧,由于显卡挡着南桥散热片,散热风扇不太好加,于是,把两块显卡都拆了,用万能扎带扎上了南桥散热风扇,当然,这风扇肯定是要用温控的了,但是,扎好之后,忘记了接风扇的线,其实风扇他不转,当时我并不知道南桥风扇不转。

于是,开机,咦,好像不关机了,试了二天,天天如此,难道真的是南桥过热?

别急,我还没理线呢,在理线的时候,发现南桥风扇的线,空挂在那里,根本没插电,根本不是南桥过热。

那是什么原因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拆过显卡,最大的可能是显卡没有插到位,导致PCI-E的金手指的供电部位接触不良,虽然能开机显示,但时不时的会闹一下情绪,特别是12V电压有波动的时候。

但这只是猜想,真正的原因只有天知道。但为此,我先后买了三个电源。把二手市面上看得上眼的大功率电源收光了,哈哈,开个玩笑。我没这么大能量。

网友A:
盲猜主板。联想主板高端的没接触过,但是低端的,坏的很多。
是不是过热脱焊了?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主板。联想主板高端的没接触过,但是低端的,坏的很多。
是不是过热脱焊了?接触不良了? ...

不知道,焊点这么多,真看不出来,反正只拆过显卡,加了个南桥风扇,其他什么都没动,这不,我今天开了半天了,稳定得很,真是邪门了。

怕它还会来一下啪,我写这个帖子的时候,不断保存在硬盘上,但是,它就是不啪。

联想thinkstation D系列应该不算低档机,C系列才是低档机,光电源就是1000W级别的。

网友:
那散热片不是铜,只是黄铜色。。

网友B:
联想thinkstation D服务器的主板我也在用,cpu是x5670,主板+u共315,再东拼西凑3条4G内存组3通道,共12G。稳定性还可以,就是碰到过两次内存槽接触不良。

速度还是很快的,玩我玩的游戏够用了……估计还可以再战三年

问题的问题是这主板完全没有超频选项,买的时候我没问,卖家也没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thinkstation D服务器的主板我也在用,cpu是x5670,主板+u共315,再东拼西凑3条4G内存组3通道,共12G。 ...

品牌服务器主板不可能有超频功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问题就在显卡部分
功耗太高了~

网友:
这一年的电费呀,,,插隔壁邻居的插座上了吧

网友:
电脑弄这么多东东做什么?玩游戏?我们上上网的人电脑很简单,,,一个好点的U,一根大点的内存,,一个SSD,,稳定简单不出问题

网友:
1.比較像是 供電接觸不良造成的,2.新電源功率不足或不穩定 3.內存有問題。4.周圍有干擾。5.電源線 不行 線太細 導致功率不穩。5.主板上的電容 有壞掉的

网友(2020-08-22):
我机箱多余的线都放光驱位里

网友C(2021-02-01):
楼主,我也从朋友那里搞了一台D20.但是咱俩的 这个前面板不太一样,我这个没有SD卡那些插槽,只有话筒USB部分的面板,5677的U,南桥上有散热片。我近期计划配显卡和硬盘,烦请推荐一下。三维建模用,不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从朋友那里搞了一台D20.但是咱俩的 这个前面板不太一样,我这个没有SD卡那些插槽,只有话筒USB部 ...

我只会玩游戏,不懂三维建模,但我知道,专业设计用电脑,内存一定要大,现在服务器用reg ddr3内存很便宜,建议你用8G或16g的内存条,把内存槽插满,至于显卡,就淘一下上世代的专业卡,应该也不贵的。
硬盘么,弄两块,一块SSD。一块机械硬盘,机械硬盘是备份资料用的。

网友:
试试看烧鸡
OCCT那种,别是撸大师就好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最高

显卡标志需要多少W,但实际需要比基本需求更高的电源才能稳定。
由其是双显卡交火,我看过有一个Youtuber 的测试交火显卡, 全主机都最顶级的东西, 测试竟然会突然关机.  情况和你一样, 有时连开机也不行.
最后原因是电源问题, 换上更大的电源就没事了.

另外电源也有问题, 不少电源标示1000W, 实际真正的不会是足1000W 的, 可能是850W 左右.
由其是不是大牌子, 也可以节省了很多保障和过滤模组, 质量也会下降很多

其实双显卡交火效能 = 1+1<2

网友(2021-08-09):
楼主好 ,我的机器和你一样,请问你硬盘接的是主板左边黑色的SATA口还是右边的蓝色的SATA口啊?我硬盘接左边黑色的都能识别顺利安装系统,但接右边蓝色的bios里不识别硬盘,安装win10分区时也不识别,无法继续!用二个硬盘同时接在右边蓝色的口上,进bios打开主板raid0功能重启后按ctrl+m进入raid设置菜单顺利识别二块硬盘并成功组建raid0,再次安装系统进入分区时还是无法识别硬盘,加载联想raid驱动后能看见此驱动,正常加载安装后还是无法识别组建的raid0硬盘! 总而言之,就是接到主板右边的蓝色SATA口上,单硬盘和组建raid都无法识别无法安装系统!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网友D:
如图,左边黑色的SATA口接SATA硬盘接光驱接固态都正常, 右边蓝色的SATA口接SATA硬盘接光驱接固态或者打开raid成功组建raid后安装系统时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
花了几千块搞了一堆不值钱的电子垃圾,哈哈哈~~~~~~~~~,你这钱搞成时兴配置也是杠杠滴!!!

网友:
这套东西看着耗电,噪音也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左边黑色的SATA口接SATA硬盘接光驱接固态都正常, 右边蓝色的SATA口接SATA硬盘接光驱接固态或者打开 ...

蓝色SATA口很明显是桥接出来的,所以安装系统的PE盘要带有此芯片的驱动(可能是接口上方带M字的),系统也要注入驱动,安装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