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飚王骨传导蓝牙耳机BT017评测

楼主(2020-03-22):
SSK飚王骨传导蓝牙耳机BT017评测
1.开箱、配件、参数
2.佩戴及音质音效测试
3.美图欣赏

----------------

拿到手第一时间拍照“写真”!

-------------------------------------
先科普一下: 骨传导是一种声音传导方式,即将声音转化为不同频率的机械振动,通过人的颅骨、骨迷路、内耳淋巴液、螺旋器、听神经、听觉中枢来传递声波。

------------------------------------
1.开箱、配件、参数

-------------------------------------------------

-------------------------------------------

楼下评测继续!

楼主:
2.佩戴及音质音效测试

----------------------------
1.佩戴:   从下图可以看出:
A.耳挂可以很好挂在耳朵上,不用担心掉下来,因为不可调节,所以后面是稍大一点,    如果坐在沙发上有可能顶到耳机后面。
B.戴或者脱眼镜会碰到耳机,这个也是所有耳挂产品的问题。

--------------------------
2.音质音效测试:
测试音源:小米9手机;对比蓝牙无线耳机:SSK BT017  (VS)   JEET W1S
测试作品:
(1).流行音乐我要你》老狼、任素汐,
(2).流行音乐《Ererything in the world》曲婉婷
(3).  电影片段《决战中途岛》10“43--,11“25
------------------------------

----------------------------
3.测试结果:
(1)(2)听流行音乐效果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
在中低音段,中低音泛音,SSK BT017要比JEET W1S丰满,
高频方面SSK BT017略感单薄,但不算很明显
整体听感SSK BT017要比JEET W1S均衡
流行音乐效果:SSK BT017 胜

(3) 电影《决战中途岛》选取10“43--,11“25--这两小段是大量的飞机轰鸣、枪炮射击和环境渲染效果。JEET W1S表现得很正常,现场感很强烈,但SSK BT017表现不好,高频音效部分明显缺失。
电影音效:JEET W1S 胜

4.总结:

--------------

#先说缺点:
A.充电还是传统的MICRO USB,需要掀开硅胶盖,如果能用流行的磁吸式就好了。
B.配件比较简单,如果配个原装收纳袋更好不过了。

#优点:
A.由于SSK BT017骨传导耳机的各种优点,例如:超轻、耳挂、防水,经测试,这种佩戴舒适,
更适合跑步等户外场景

B.接听电话在功能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对方说话一震一震的感觉有点酸。由于采用了振动的原理,高频方面没有全部还原,导致电影的音效方面效果欠佳,但SSK BT017在音乐的还原中非常均衡,效果出来还是不错的。经测试,SSK BT017更适合听音乐
C.其他方面,蓝牙5.0技术,硅胶贴合,6小时续航等硬性指标都不错,而价格¥129只有JEET W1S的1/3,
还是很值得拥有的。
-------------------------------

评测结束,楼下继续美图!

楼主:
3.美图欣赏

-----------------------------

-----------------------------
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1.骨传导耳机有音质可言吗?
答:从跑步听音乐这个场景来说,均衡度并不比其他2、3百的蓝牙耳机差,特别是中低频段。
2.骨传导耳机其他人能听到吗?
答:能。但正常佩戴会压紧骨头,传出去的声音不算大,从耳朵拿开反而变得比较大声。
3.灵敏度怎样?会不会很小声?
答:跟普通耳机差别不大,不会特别小声。
4.........

网友:
看起来很有科技感,恭喜得到个好耳机

网友A:
音质到底如何啊

网友:
骨传导没有音质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到底如何啊

事实上,听音乐还不错

网友:
看得比较快,呐女的挺好看

网友:
很专业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