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MIDIPLUS ORIGIN 61 MIDI键盘拆解并简单分析电路(2)

楼主(2020-03-22):
接上一集:拆解MIDIPLUS ORIGIN 61  MIDI 键盘(1)

主板

这个主控 CPU  AT89S52

AT89S52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 8位微控制器,具有8K 系统可编程Flash 存储器。使用Atmel 公司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 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片上Flash允许程序存储器在系统内编程,亦适于常规编程器。在单芯片上,拥有灵巧的8 位CPU 和在系统可编程Flash,使得AT89S52在众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古老的常青树单片机啊

74HC4051和HEF4051两种芯片是8选1模拟开关,两种芯片引脚排列一样,功能图和真值表一样。不同的是74HC4051的电源工作电压范

围是2V - 6V。HEF4051的电源电压工作范围是3V -18V。

这个是 推子和旋钮 板上的,共有3片,本来还以为是数模转换

电路 芯片太多。

2片相同的芯片 ,飞线。

74HC374 是一个八路d触发器(三态同相)芯片

D触发器是一个具有记忆功能的,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信息存储器件,是构成多种时序电路的最基本逻辑单元,也是数字逻辑电路中一种重要的单元电路。
在数字系统和计算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触发器具有两个稳定状态,即"0"和"1",在一定的外界信号作用下,可以从一个稳定状态翻转到另一个稳定状态。

飞线是 1脚,
74HC374的管脚:1脚:OE

低电平使有效,这应该接地?

双层电路板? 看了背后走线,穿孔
实际这脚是悬空的。所以会有飞线 接地?

更厉害的飞线,2个MIDI口的输出,
一个是 USB MIDI OUT ,
一个是 KEYBOARD  MIDI OUT ,
这个飞线的作用好像只是 将这2个口 给对换了?

不能理解,只是 将面板上的 丝印 用胶纸重新贴下不是更简单吗?

对于这2处的飞线,我认为不是做维修做的,是出厂前就有的,对板子BUG 的 修补。

但是没有它的其他人拆机贴做对比,所以也不好肯定。

主板上的螺丝孔,打重了

这里还挖一块,

果然是主板和外壳 螺丝柱位置
不契合造成的,重新打主板上的螺丝孔了。

挖的一块 是因为这个螺丝柱挡住主板了。

开始主板上打的孔,让输出接口 没有贴到面板上,
所以插头不好插,于是重新打了第二次孔。

但是也说不定是 玩家觉得使用不方便自己改的。

好了分析就写到这里了,这个是2007年的产品吧

网友:
十几年前的货咯

网友:
谢谢分享。。。。。。想当年,用三极管折腾了一个计数器,就是D触发器构成的,后来发现有这类数字芯片,感觉上当受骗了。。。。。。。

网友:
这打孔,让我想起了打孔CD,和打口磁带。。。

网友:
做工和用料中规中矩,不算发烧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