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ntel(R)快速启动项,在BIOS中打开后,是否还要安装驱动?

楼主(2020-03-22):
各位大师:Intel(R)快速启动项,在BIOS中打开后,是否还要安装驱动?有的说要的,有的说只要在BIOS 中打开即可,我不清楚请教。

网友:
用UEFI,开启快速启动,会跳过很多开机自检环节,前提是每次开机硬件不能有变化,比如换内存什么的(帮助信息这么写),没说装驱动啊。我指的
Win10系统。

网友:
不需要,不过不能改动太多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