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探讨一下高温跑圈对NAND是否有严重的寿命或者稳定性影响

楼主(2020-03-22):
想探讨一下高温跑圈对NAND是否有严重的寿命或者稳定性影响?

老站有问多次焊接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00950&page=1

网友A:
大部分电子元件寿命是按电子迁移的速度来定的,温度越高电子迁移的速度越快,寿命应该是越短,当然是一定的温度内。相信闪存颗粒除了PE温度越高损坏的速度也是越快的。不然有些ssd都要给颗粒和主控散热呢?

网友B:
有一个稳定工作区间  SSD在-40-1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稳定工作区间  SSD在-40-100度

鸡掰,乱说,普通的闪存(非宽温)0~+70度、宽温型闪存是-40~+8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电子元件寿命是按电子迁移的速度来定的,温度越高电子迁移的速度越快,寿命应该是越短,当然是一定的 ...

几个小时一直跑圈 温度接近100.对寿命也造成了影响吧?是否会影响日后的数据保存时间

网友:
update table set top='1' where title=' 想探讨一下高温跑圈对NAND是否有严重的寿命或者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