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945这种N270CPU还能干些什么呢?

楼主(2020-03-22):
     做黑群的话,32位CPU只能跑5.0系统,老系统bug挺多,重要数据风险太高。

     做软路由的话,老款cpu的功耗又太高,光这块主板就接近20W,加上硬盘、内存等估计要30W。软路由一般24小时开机,功耗高太不划算。

     问题来了,Gi945还能干什么?

网友A:
开开网页,看看电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用的蜗牛

网友B:
你这个都是家用的方案,能耗必须要考虑的。
我是用来做了个远程服务器,放在学校办公室内,在公司或者出差的时候需要文献资料,可以直接登陆服务器下载文献,方便还免费,比学校自带的V-P-N流畅多了,多人使用也不用担心学校账号泄漏问题。已经稳定运行两年的时间了,每天有硬启动和软关机。

网友:
20W还觉得功耗高?一块台式机硬盘工作起来功耗就有20W了,这想玩NAS就别在意20W的功耗了,用路由又慢又不方便。N270还是很不错的,我挂机都没用这个,用的是更差的Z5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都是家用的方案,能耗必须要考虑的。
我是用来做了个远程服务器,放在学校办公室内,在公司或者出 ...

没看懂,你是把gi945做成服务器了吗?装什么系统?

网友:
路过围观大神。这就是上网本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开网页,看看电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看普通的电影还是可以的,开网页,你会怀疑人生。现在的网页都不简单

网友:
我用它搞的黑群晖   还可以吧   做下载机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所以现在才这么便宜啊,6、7年前我连全铝机箱一套n270下来要快600块呢,n270网速跑不满千兆,只有70m上下,放到现在确实没啥玩头,但是话说回来,做做下载、存储还是没问题的
dsm5.0不稳定也是扯淡,你不去瞎折腾根本没啥问题,几年前大家不都在玩5.0?

网友C:
GI945,自带1G内存,去掉电子盘,用U盘的状态下,装openwrt,旁路由模式,实际待机9-10W,CPU满载大概11-12W。加装USB网卡的话大2-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945,自带1G内存,去掉电子盘,用U盘的状态下,装openwrt,旁路由模式,实际待机9-10W,CPU满载大概11-12 ...

这种软路由还要接交换机吧,总功耗就上去了,主要还是太丑了,配不上好几万一平的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软路由还要接交换机吧,总功耗就上去了,主要还是太丑了,配不上好几万一平的房子 ...

去U管看老白的视频,前两天的占美的机子,4005U,功耗性能都很好

网友D(2020-04-27):
我也有块N270的巴掌大机子,只能装2.5的硬盘;试过3.5的也能带动,只是装不盒子里面,只能放外面。
装群晖5.0不能休眠,以前放公司做文件服务器还不错,现在不知道用来干什么,主要是我有6台蜗牛了,还有5台 1037U的迷你电脑,N270的实在想不出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块N270的巴掌大机子,只能装2.5的硬盘;试过3.5的也能带动,只是装不盒子里面,只能放外面。
装群晖5 ...

请问你的1037u 出吗

网友E:
现在还在用N270做软路由,反正下载速度最快到了15M,功耗不是说这个U才3W吗,不过我用的是ATX电源应该在十多W左右吧,没测试过,稳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在用N270做软路由,反正下载速度最快到了15M,功耗不是说这个U才3W吗,不过我用的是ATX电源应该 ...

如果你用ATX带N270,总功耗不会低于25W.
CPU很多人认为只有3W,其实不太对,我之前用功耗仪表测过N270主板,1g内存,16g电子硬盘,openwrt功耗正常在28-34W之间,对路由来说还是挺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ATX带N270,总功耗不会低于25W.
CPU很多人认为只有3W,其实不太对,我之前用功耗仪表测过N270主 ...

945桥耗电

网友:
我的270都送人了, 现在就2个N54l做做NAS 玩玩虚拟机

网友:
迷你主机可以考虑,自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