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分享一个安国板子改1.8v vccq的方法

楼主(2020-03-22):
这个板子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6989-GTC,TSOP+BGA双焊盘,支持的颗粒还是相当多的,对付一些疑难颗粒相当有效啊。

不过,板子默认3.3v vccq,对一些1.8v的颗粒,支持不太好,尤其是L06B,B0KB这种颗粒,3.3v电压下,根本连颗粒都不认。

这个板子其实是很容易改1.8v电压的,方法如下:

如上图,一加一拆,搞定。

LDO模块丝印供大家参考。

网友:
安国板子其实还是比较稳定滴

速度底得稳定

网友:
不过楼主这种板子还没用过~

网友A:
为什么认出芯片了都不能量产,看说明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认出芯片了都不能量产,看说明是支持的

换个版本试试,旧制程用旧版本,新制程用新版本。

网友:
有LDO位置的板子不多,大多数只能找个地方塞LDO,飞线到位。

网友B:
我想说我没改成功吗?没找到合适的稳压管,大树家的6989发错了,我要3D版给我发成了2d版!对比3d版貌似就多了个稳压管,固态版拆了一个安上冒烟了!就放弃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版本试试,旧制程用旧版本,新制程用新版本。

从最老到最新换了十几的版本。最后指定为其他芯片才量产成功

网友C:
我想说我的6989-GTC没有LDO也能用1.8V的L06B B0KB,应该是内置了LDO

主控丝印拍不出
  AU6998SN
M84-GBL-GR
R13是3V3 1V8跳线   R12是toggle跳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我的6989-GTC没有LDO也能用1.8V的L06B B0KB,应该是内置了LDO

就是这个版本有1.8V,比较少见。GTC/D大多数是1.2V版本。0Ω贴R12,VCCQ=3.3V。拆R12贴R13,VCCQ=1.8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版本有1.8V,比较少见。GTC/D大多数是1.2V版本。0Ω贴R12,VCCQ=3.3V。拆R12贴R13,VCCQ=1.8V。 ...

这个GTC的,R13是3.3 /1.8V跳线,R12不动,拆R13是3.3 焊上是1.8、R12贴7DDL之类的tog要贴,不然不认ID、1.2V找不到是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GTC的,R13是3.3 /1.8V跳线,R12不动,拆R13是3.3 焊上是1.8、R12贴7DDL之类的tog要贴,不然不认ID、 ...

试了下不拆R12,R13贴0Ω电阻,VCCQ还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了下不拆R12,R13贴0Ω电阻,VCCQ还是3.3v。

???你量一下TSOP焊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量一下TSOP焊盘吧

R13短接,万用表电阻档测TSOP48 第39脚VCCQ与BGA152 P3/P4 VCCQ脚相连。上图测量P3脚3.3V。用电压档测TSOP48 第39脚依旧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3短接,万用表电阻档测TSOP48 第39脚VOOQ与BGA152 P3/P4 VCCQ脚相连。上图测量P3脚3.3V。用电压档测TSO ...

那就是你说的R13是3.3 R12是1.8,这个板子我就玩了一下,就是贴的东芝贴了R12才认ID我就以为R12是Tog跳线

网友:
请问,我有一个安国的6989SNHL可以直接换主控到6989SNGT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没改成功吗?没找到合适的稳压管,大树家的6989发错了,我要3D版给我发成了2d版!对比3d版貌似就多 ...

以前的mp3年代,65k那是用的最多的.
还有65z.

网友:
你的板子是自己画的吗?能不能求购一下,我想自己做几个

网友E(2020-11-17):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我的6989-GTC没有LDO也能用1.8V的L06B B0KB,应该是内置了LDO

闲鱼上见过这个板子,卖家就是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闲鱼上见过这个板子,卖家就是你啊

不是我 我没在小黄鱼卖过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