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LED做光敏二极管实验

楼主(2020-03-22):
光敏二极管还得买。。。这个不用单独买,而且更好找,好像也更便宜

红色 强光下可以到1.5V左右,各种颜色的最大电压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导通电压了

只是 因为电流太小,最好静止使用。。。否则 可能数值乱跳。。。。

虽然 前两天我还买了点光敏管,但是感觉这个感光范围比光敏管还要大呢“宽容度”更高一些
芯片用的是lgt8f328p 采样是12位的 (4096),如果是arduino uno 采样就是10位的 (1024)

使用了log10底拟合一下人眼曲线,感觉这个算法比较简单。。。大家还有更简单,更有效的公式么?直接带入测量的电压的话 感觉和人眼的感觉差别有点大(光敏电阻也有这个问题)

EXECL用下面的公式算出来的log曲线。。。。(下面的程序还是只用了一部分曲线)

/*
ReadAnalogVoltage

lgt8f328p读取电压 Wemos TTGO XI 8F328P-U Board
*/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include <math.h >

#include "TM1637.h"
#define CLK 10//pins definitions for TM1637 and can be changed to other ports
#define DIO 9
TM1637 tm1637(CLK, DIO);
unsigned char ClockPoint = 1;
int sensorValue = 0;

unsigned char hour = 0;
unsigned char minute = 0;
int8_t TimeDisp[] = { 0x00, 0x00, 0x00, 0x00 };

void TimeUpdate(void) {
        //int sensorValuesa = cbrt(sensorValue) * 100; //取立方根
        int sensorValue1 = constrain(sensorValue - 0.5 * 4096 / 2.56, 850, 2500);

        int sensorValuesa = log10(sensorValue1) * 1000; //以10为底的对数

        int voltage = sensorValue * (2.56 / 4096.0) * 100;
        int BRIGHTS = constrain(sensorValuesa, 2700, 3200);
        int BRIGHT = map(BRIGHTS, 2700, 3200, 0, 7);
        if (ClockPoint) {
                tm1637.point(POINT_ON);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sa / 1);
                tm1637.set(BRIGHT);
                TimeDisp[0]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TimeDisp[1]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TimeDisp[2]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TimeDisp[3] = sensorValuesa % 100 % 10;
        } else {
                tm1637.point(POINT_OFF);
                Serial.println(voltage / 1);
                tm1637.set(BRIGHT);
                TimeDisp[0] = voltage / 100 / 10;
                TimeDisp[1] = voltage / 100 % 10;
                TimeDisp[2] = voltage % 100 / 10;
                TimeDisp[3] = voltage % 100 % 10;
        }
        Serial.println(BRIGHT);
        ClockPoint = !ClockPoint;
        //int sensorValuesa = cbrt(sensorValue) * 100;
        //TimeDisp[0,1,2,3] = sensorValuesa /  1;

}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9600 bits per second:
        Serial.begin(9600);

        tm1637.init();
        tm1637.set(BRIGHT_TYPICAL); //BRIGHT_TYPICAL = 2,BRIGHT_DARKEST = 0,BRIGHTEST = 7;

        analogReference(INTERNAL2V56); //use internal 1.1v as Avref
        //analogReference(EXTERNAL); //使用外部基准

//analogReference(type)
//描述
//配置用于模拟输入的基准电压(即输入范围的最大值)。选项有:
//DEFAULT:默认5V(Ocrobot控制板为5V)或3.3伏特(Ocrobot控制板为3.3V)为基准电压。
//INTERNAL:在ATmega168和ATmega328上以1.1V为基准电压,以及在ATmega8上以2.56V为基准电压(Ocrobot Mega无此选项)
////INTERNAL1V1:以1.1V为基准电压(此选项仅针对Ocrobot Mega)
//INTERNAL2V56:以2.56V为基准电压(此选项仅针对Ocrobot Mega)
//EXTERNAL:以AREF引脚(0至5V)的电压作为基准电压。
//参数
//type:使用哪种参考类型(DEFAULT, INTERNAL, INTERNAL1V1, INTERNAL2V56, INTERNAL4V096 或者 EXTERNAL)。
//返回
//无

        uint32_t guid = (GUID3 << 24) | (GUID2 << 16) | (GUID1 << 8) | GUID0; // 给guid赋值唯一ID
        Serial.println(guid); // 串口输出唯一ID
        delay(1000);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read the input on analog pin 0: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 Convert the analog reading (which goes from 0 - 1023) to a voltage (0 - 5V):
        float voltage = sensorValue * (2.56 / 4096.0);
        // print out the value you read:
        Serial.print(sensorValue);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cbrt(sensorValue));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voltage);

        delay(1000);
        TimeUpdate();
        tm1637.display(TimeDisp);
}

网友A:
LZ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好象支持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好象支持python

arduino 用的 sloeber IDE

这个芯片上不了python,这个是个ATmega328的国产替代,内存是一样大的,运行不了python.....

如果uno可以上micropython 那这个肯定就可以(内存一样,flash大一倍.....)

网友B:
就想知道曲线拟合,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曲线拟合,是怎么弄的

wps 折线图 和板子半毛钱关系没有………

电压值知道 就能推算出所有的采样值 然后画图………

网友C:
现实中不这么用,是因为光敏三极管很便宜,一毛几分钱……虽然普通LED更便宜,但是要用一个几毛钱的运放来搭I-V转换,成本高面积大;而光敏三极管只要加个电阻就行,成本、面积都不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实中不这么用,是因为光敏三极管很便宜,一毛几分钱……虽然普通LED更便宜,但是要用一个几毛钱的运放来 ...

我用的单片机……不需要运放……直接上就行……… 而且只是调节个亮度……

但是刷新频率不能太快…… 太快了它来不及……

这个上单片机连电阻也不用……直接adc读电压就行……

低成本凑合用………而且电视遥控器的学习功能也是类似的吧……拓展下,说不定还能干点别的………

楼主:
当然了 光敏电阻是更专业的选择 但是我连不怎么专业的事情(亮度和观感统一)的都不到……

玩玩这个也凑合了……反正 咋着也是玩啊………

这个我是led正极直接接a0 负极接地 单片机直接对二极管采样……  彻底杜绝了分压电路的额外电流消耗……

只是esp8266还是没法直接上 电压最低的红色的也可以给出超过1v的电压………  但是发光二极管那点电流 分压了还不知道能不能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