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拯救者y9000加装机械硬盘

楼主(2020-03-22):
联想拯救者y9000se加装机械硬盘。 买的单固态版本  ,自行加装 机械硬盘

楼主:
配置是 i7 9750h  16g内存  2060显卡 17寸 1080 144hz屏幕 1t固态

网友:
联想的电脑还是一如既往,里面拆开糙的很

网友A:
感觉是叠瓦盘。。128M缓存,嗯,实锤SMR盘。。等慢死。。

网友B:
看错了,以为是加装机械键盘,我还想怎么改装成机械键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叠瓦盘。。128M缓存,嗯,实锤SMR盘。。等慢死。。

对的。确实是叠瓦 7mm厚度 2t都是叠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以为是加装机械键盘,我还想怎么改装成机械键盘呢

哈哈,还有改装成机械键盘的吗?这么厉害。记得14年吧,有个本子卖点就是机械键盘。要不行程短,要不本子厚,嘿嘿。
据说现在的好本子,键盘手感也可以了。最近不是有个Zephrus,AMD R9的U,看了几个评测都说键盘手感好。

网友(2020-08-22):
联想做工也只能说勉强而已,谈不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