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块电源板能直上220V吗?

楼主(2020-03-22):
一台DVD机的,铭牌标注100V。但是看主电容是400V的,手头其他100V机器电容都是250V而已。
或者有什么安全办法测试?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直接220的。。

网友:
看来是220V的机子,可能是出厂时忘了换铭牌而已

如果不放心,串个25W的灯泡试试。

网友:
一个可以,电容是400V的。

网友A:
2个可能

1.DVD机是出日本或日本洋垃圾,所以标了个100V
但电源板是100-240V通用的,所以你看到400V主电容
2.同上,
但有可能电容旁的保险丝啥的要更换

前者可能大,拔掉电源---主板的连接线
自己通电测下
最多炸几个元件,提前做好元件记录型号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你十三,正好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不44看?我们要看直播

网友:
直接上电试试,

网友B:
芯片手册里说的很明白,需要把R512改为100K

网友:
找条5米长线接到屋外,通电,咦,没冒烟,继续用。冒烟了,丢掉吧,可以扔垃圾桶了

网友C:
C513,C514要换掉,275V耐压不够的

网友:
就是第一张图最左侧两个灰色的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里说的很明白,需要把R512改为100K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13,C514要换掉,275V耐压不够的

好的,谢谢。那只是普通安规吧。好像去掉也可以哦。不过手头也有安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可能

1.DVD机是出日本或日本洋垃圾,所以标了个100V

炸芯片无所谓,就怕高频变压器也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513,C514要换掉,275V耐压不够的

这俩安规电容是AC275,足够了不需要换

网友:
看看有没有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安规电容是AC275,足够了不需要换

确实,刚才看了好多220v机器,有的才用250v安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里说的很明白,需要把R512改为100K

对了,你在哪找的芯片手册啊?我在网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