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金泽五组排插

楼主(2020-03-22):
1元钱,在废品站收的剪线排插。弄回来之后,仔细清洁,并很简洁的重新接了线(取消了LED指示)(五楼有更新)。质量不太好,凑合着用吧。
另:居然连续好几次都没有看清楚这个品牌到底叫什么名字,先看成了南洋,经人提醒,又看成了金洋。再看,看了看汉语拼音,其实是金泽!就这种粗心大意,早晚让电殛了脑袋。

网友:
为啥叫南洋呢

网友A:
还是带个灯比较好

网友:
质量堪忧  不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带个灯比较好

兄弟所言甚是。参考了snowrose的LED与二极管并联反接的方法,将LED电源指示灯接上了。

网友:
拼音还需补课啊,金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所言甚是。参考了snowrose的LED与二极管反接的方法,将LED电源指示灯接上了。
...

我一般是串联接4007,不过觉得比较闪,我的电阻选500K,能看到就行,不要太刺眼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一大洋还是不值得,这东东,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这个就是个垃圾,送也不要啊

网友:
就这个样式不同牌子的一大堆,估计那个地方专门产这个有个产业链,大家都把壳买回去自己焊出来就是品牌

网友:
试试两个发光二极管互相反向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