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数码管改大数码管如何驱动问题(数码抢答器)

楼主(2020-03-22):
最近在某宝闲逛看到一款8路数码抢答器,芯片是CD4511,感觉挺好玩,想入手一片玩玩

但是数码管太小了,玩玩可以,就不太实用了,想改个大点的数码管就能实际使用。
初步构想是自己做一个A4纸大小的数码管(应该是接近12寸了吧)用直插LED手工做各段。
PS:网上有卖现成的12寸数码管,因为只是自己想玩玩,所以就不过多投入了,LED灯珠手里就有,5V,12V电源手里也有

现在手头有些白光5MM的草帽LED,电压3.0,电流20mA。
做到是好做,可现在是不知道如何驱动大数码管
现在初步构想是拆除小数码管,在各段引脚后加一8050然后驱动大数码管的各段。
使用下面这种电路,电压选5V,LED灯珠2串7并,需接多大限流电阻?还是每一串上加电阻?

网上还有卖这种LED灯带的,12V,可分段剪裁

每米可分20段,每段60MA电流,有限流电阻,应该只需另外12V电源即可,不知这种又是否能行

网友A:
做就做个大的,先按42--55寸的做,横竖得改驱动电路,做大了能打出富裕来

网友B:
5V电压下,最多2串了,8050管子,5并10并LED都不成问题。还有,你需要增加限流电阻。

网友:
除了LED要加限流电阻,还有原来驱动LED用的331限流电阻建议改为2-4.7K再接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电压下,最多2串了,8050管子,5并10并LED都不成问题。还有,你需要增加限流电阻。 ...

我重新编辑了下帖子,帮忙看看,限流电阻选10欧0.5W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就做个大的,先按42--55寸的做,横竖得改驱动电路,做大了能打出富裕来 ...

别闹,我选的是白光LED,做那么大,挂墙上当灯用么

网友(2020-08-27):
加一级ttl缓冲吧,ttl缓冲用12V供电,输入是数字逻辑电平,输出是0V/12V逻辑信号.

网友:
每米可分20段,每段60MA电流,有限流电阻,应该只需另外12V电源即可,不知这种又是否能行

上述方案可行。12v的直流电源也得改造,需要一个容量为30VA的220U/10U的变压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