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s - TTL 刷breed方法

楼主(2020-03-22):
E8820s - TTL 刷 NAND 遇到的问题,集思广益解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41
(出处: 数码之家)

今天看到这帖子发现没结果,我来给答案吧!

1、ttl 启动 boot 引导到 zte_wrt 系统中,输入账号 zte_wrt (root权限) 密码 12345!@#$%
2、将附件文件解压放入U盘
3、执行命令:cd /mnt/usb1_1 && cat mtdblock1.bin > /dev/mtdblock1 && reboot
4、自动重启后进入breed控制台
然后就可以愉快的刷入爱快固件了

附件2是原厂uboot,breed控制台无法启动原厂固件,breed下刷入原厂uboot后,可以恢复原来状态

网友:
要扣m币的...注意

网友:
楼主还是发个网盘链接出来吧,M币伤不起啊

网友:
这个是V2的。有没有谁知道V1怎么刷的。我连TTL都找不到

网友:
go go rt809h 来拯救你

网友A:
对比了一下,楼主发的breed文件还是存在可疑,文件内容与hackpascal发布的breed-mt7621-xiaomi-r3g.bin文件只有几个字节不同,二进制对比仅发现有头部几个字节差异,其余的部分也是相同的,文件生成时间相同,如果哪位朋友有nand的编程器,可以测试看看能不能刷E8820S,估计能刷的可性性极小,楼主的文件大概率是E8820V2的bre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一下,楼主发的breed文件还是存在可疑,文件内容与hackpascal发布的breed-mt7621-xiaomi-r3g.bin文件 ...

马克一下,最近在找好用的16进制比对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一下,楼主发的breed文件还是存在可疑,文件内容与hackpascal发布的breed-mt7621-xiaomi-r3g.bin文件 ...

可以使用 R3G 的 breed ,或者使用 B70的 breed。目前使用的 是b70 的 breed,刷的是 b70 的 padavan。  无线5G 是个渣渣。  想通过恢复原厂系统 获取eeprom 。但是没有编程器,停滞中

网友:
爱快固件  分享下吧,找了挺久的

网友B:
重 breed  怎么恢复到原厂呢,想提取 eeprom ,
breed 无法刷入原厂固件,大于 128 MB
用二进制编辑器 删除部分 到了128 固件不合法。
现在目前5G 信号太渣。等同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一下,楼主发的breed文件还是存在可疑,文件内容与hackpascal发布的breed-mt7621-xiaomi-r3g.bin文件 ...

使用就是R3G的breed,只是写入方式正确就是没问题,我都亲自验证过的,放心刷

网友:
有刷过的了吗?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了一下,楼主发的breed文件还是存在可疑,文件内容与hackpascal发布的breed-mt7621-xiaomi-r3g.bin文件 ...

你刷过了吗?好用吗?

网友:
E8820s 刷好BREED 卡在如何愉快的刷入爱快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 breed  怎么恢复到原厂呢,想提取 eeprom ,
breed 无法刷入原厂固件,大于 128 MB
用二进制编辑器 删除 ...

先用breed提取固件,再用WinHEX提取ART部分,再用breed写入art
当然你会命令行的话,直接用命令把nand中ART部复制指定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breed提取固件,再用WinHEX提取ART部分,再用breed写入art
当然你会命令行的话,直接用命令把nand中A ...

楼主能不能出个详细一点的教程,还有可以刷那些固件

网友:
件,再用WinHEX提取ART部分,再用breed写入art
当然你会命令行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breed提取固件,再用WinHEX提取ART部分,再用breed写入art
当然你会命令行的话,直接用命令把nand中A ...

这么说 还需要一部没有刷过的 机器了。

网友(2020-04-21):
引用 楼主:
先用breed提取固件,再用WinHEX提取ART部分,再用breed写入art
当然你会命令行的话,直接用命令把nand中A ...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