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蛋疼的测试,无线路由器在没有阻挡的情况下能传输多远?

楼主(2020-03-22):
无线路由器在没有阻挡的情况下,传输距离有多远。
今天去山上监工,顺便把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放在阳台上。
试试看山上能否收到信号。

中间有颗大树阻挡。

这是在山上俯视我们的小镇。
我家就在那个疙瘩。
这个距离估计800-1000米吧?

没想到真的能搜索到,信号有点弱。
只能开点不消耗太大流量的app。
其实手机的数据套餐也用不完,
闲得蛋疼测试一下。
估计k2p那种带功放的信会好点。

网友:
环境真好!羡慕

网友A:
家用路由器控制在100毫伏以内,发射距离可以达到150米

网友:
表扬各种测试,包括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路由器控制在100毫伏以内,发射距离可以达到150米

这个距离早就超过了150米,对面那颗大树,距离我家就有100米左右。

网友:
把路由器架高, 用定向天线调好仰角 彩钢板有屏蔽信号的作用
你这里电磁环境不行。一大堆信号 一大堆房屋 互相干扰
真要测试要到搜不到其他信号的地方 没有高压线的地方测试

网友B:
环境优美 湖南的?

网友:
用个大锅做个定向发射,估计距离会更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距离早就超过了150米,对面那颗大树,距离我家就有100米左右。

我测试的是150米,信号强度能在-80以上!再远手机上网就时有时无了!工业用的是500毫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的是150米,信号强度能在-80以上!再远手机上网就时有时无了!工业用的是500毫伏的 ...

单位是毫瓦,不是毫伏……………

网友:
如果在山上不是用手机,而是用路由器做桥接,估计1500m没有问题,楼主这个测试也说明:二个路由器,不用刷固件,不用改硬件,只需要把天线改为最简单的双菱定向天线,3000m联网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路由器控制在100毫伏以内,发射距离可以达到150米

又秀低智商了吧,什么乱七八糟的毫伏,是毫瓦,发射功率的单位!整天不懂装懂,误导广大坛友!

网友:
ubnt加抛物面天线, 试一下,你会发现距离还可以按公里计算

网友:
这么开阔 搞几个平板天线

网友:
环境好啊,空气够清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是毫瓦,不是毫伏……………

多谢,指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距离早就超过了150米,对面那颗大树,距离我家就有100米左右。

要有反射吧,加个锅?有功放?我想可能是这样个情况查信号可能满的,但信号连接速率很低!我也是猜的,基本的问题是你手机发出的信号功率小,路由收到很弱!是不是这样的呢!你可以试试,哈哈

网友:
这个迅捷的路由器功率太低了!上个功率高点的估计信号没压力,你这路由器的火牛估计也就5V·600mah吧!

网友:
远距离传输只能点对点的大功率定向天线,数据的传输是双向的   有上传  有下载   就算路由器功率再大  手机能收到   但你手机发射功率有限  路由器收不到  有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优美 湖南的?

重庆,山区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