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请短接量产过金士顿DTSE9 G2 64G(PS2251-09)的朋友帮忙!

楼主(2020-03-22):
手里有三个金士顿DTSE9 G2 64G的U盘,结果给量产成了2309ROM了,一着急瞎找固件后,有一个U盘已经无反应了,拆开后发现是一个小片片,上面多了几个小触点,听朋友说可以短接两个触电来进入量产模式认出盘来,请会的朋友帮下忙,给说一下短接哪两个点才能发现U盘并进入量产模式能看到,还有就是需要加载哪个固件可以刷入成功。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一看。如何跳接,接哪两个脚。

网友:
这图看的我两眼紧张。

网友A:
图真的糊,建议再放一些清楚的图?

网友:
就是金士顿的金属优盘而已,这种好像没有短接的即使有也在焊点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真的糊,建议再放一些清楚的图?

背面就是NAND颗粒,正面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按照图里的短接即可!刚刚测试的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里的短接即可!刚刚测试的

看样子可以焊接一个MICRO 的接口上去。双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