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的BAR 64G的U盘的拆解及短接量产问题。

楼主(2020-03-22):
手里有两个三星的BAR 64G的U盘,插入U口后无法识别出来,想拆解后短接进入量产模式,有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二,看看如何能拆解这款U盘,短接什么位置才能进入量产识别到。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一看。

网友A:
bar应该是3267+三星TLC吧,(实话说这个盘好像不能无损)可以试试像拆DTSE9那样找个曲别针,不行就只能暴力拆换壳了,拆开之后好像是led负短地,插上前短接,插到电脑之后听到新硬件提示后松开短接,用普通的3267工具就可以(假如是3281也一样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r应该是3267+三星TLC吧,(实话说这个盘好像不能无损)可以试试像拆DTSE9那样找个曲别针,不行就只能暴力 ...

是3268AA,但找不到拆解突破口,DTSE9 G2好拆,里面有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