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解金泰克S300 120G 外加开卡

楼主(2020-03-22):
最近朋友升级换下了个金泰克的固态,好盘,在保。但是金泰克不支持客户自己售后,又不知道此盘的来路。本着NO ZUO NO DIE的原则。不如拆解看看。

18年的盘,成色很新。外壳拆解不难,撬棒就搞定。

采用的是SM2258XT公版设计。

颗粒用的是闪迪的05485-128G,单颗。应该是闪迪的正片。片子看上去很干净。

话说网上查了些资料。说这个颗粒属于闪迪的带锁片,不容易开。可能是我运气好。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合适的固件。

===============================================================================
再说开卡,随便找了个USB3.0的硬盘盒,放入硬盘。用镊子短接之后连接电脑,有提示音之后,移去镊子,软件扫描得下图。可能第一次扫描之后会提示固件不支持之类的。不管,直接选择开卡设置 密码是两个空格。补充一下,这里我用的是WIN10 64位系统,为保证开卡顺利,我使用的是电脑2.0的口子接的硬盘盒。

序列号什么的,我用的是原始的。只是手动选择了一下颗粒型号。我没试自动识别是否可以。
然后就保存设置,直接开卡。。。速度很快,十几秒钟。

搞定。。。。。。。。

然后我又试了一下,在开卡设置里,把容量设置成128G,其他不变。再ZUO一下。

居然也成功。。。。。。。容量变成128G的了。

至于开卡之后的硬盘速度,我没有测,又要拆机箱接硬盘,又要进PE,懒得搞了。有同款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开卡后的速度。
总结,闪迪的片子通常比较难开,是因为固件难找。但运气好的话,找到合适的固件,就可以开了。

网友:
识别几个CE?两个还是四个?开128GB,赶快看看保留了几个备用块。

网友:
早期的是2256K 后来换成了2258XT了

网友:
我咸鱼收了一个金泰克S300 240G  2256K 的主控。
速度还不错。

网友(2020-06-28):
我也在咸鱼收了一块,是2256K主控啊

网友(2020-10-07):
同款一模一样,看来我的SSD有点希望了

网友:
怎么得到M币?

网友A(2021-01-27):
同款,镁光的颗粒,经坛友指点,找到了合适的开卡软件。写入整盘数据时掉速比较大,装了个系统试,暂时还没发现啥问题。
搭车问一下,开卡之后,是不是相当于清零了?我用软件查看时发现通电次数只有几次,也不知道以前的写入量多大

网友B(2021-03-25):
一年后,请问,这个盘短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年后,请问,这个盘短接哪里呢

短接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镁光的颗粒,经坛友指点,找到了合适的开卡软件。写入整盘数据时掉速比较大,装了个系统试,暂时还没 ...

请问大佬 你用的哪个开卡工具 我的金泰克的固态也是镁光颗粒 手里没找到工具

网友:
看一看,学学学学东西

网友:
很好,可惜下不了

网友(2021-05-04):
小白一个,啥都不懂,来围观。

网友:
哈,偶也有个这个型号的盘,可能偶要求不高,居然觉得速度不错,用起来跟8代I7下的WD 500G NVME盘差不多,现在看拆机,居然还是没缓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