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网表箱的YIFA HL32-100 63A开关 这个内部不是断路器结构 这个叫什么?

楼主(2020-03-22):
这个安在表箱的表前火线上 由于是铝线的 接触不好烧化了 乡村电工直接给跳过了 线直接进表了 这个拆下来扔了 拆开看看结构

网友A:
这个做工太差了

网友B:
少一级,安全也少一级,不该省的千万别省。

网友C:
这个是辣鸡来着,害命神器

网友D:
HL32系列小型隔离开关
可以理解为刀闸
典型的接线不牢导致烧毁
楼上两位都是扯淡,本来隔离开关就只有通断电路作用,还要怎么样?

网友E:
人家没说自己是空气开关啊。正常可以用,估计就是接线松了有关系

网友F:
隔离开关按道理是不应该烧毁的,除非没接好,接触电阻大,

网友G:
这家伙好像就相当于老式的闸刀开关,连保险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太差了

作用不同 所以结构也不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一级,安全也少一级,不该省的千万别省。

表前开关 只是换表或者换表后空开能用到 农村人家不会给白搭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辣鸡来着,害命神器

这个用途不同的 这个属于纯粹的开关 表前的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HL32系列小型隔离开关
可以理解为刀闸
典型的接线不牢导致烧毁

这个解释的很明白 的确是烧的接线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没说自己是空气开关啊。正常可以用,估计就是接线松了有关系

对 这个就是断表前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开关按道理是不应该烧毁的,除非没接好,接触电阻大,

确实是没接好 估计螺丝都没有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家伙好像就相当于老式的闸刀开关,连保险都没有。

就是普通开关 不需要过载等功能 不过看起来63a的电流有待商榷…

网友H:
表前还有开关?我们这里没有哦,表出来就一个空开,然后就是进户了。

网友:
还真有这种简陋的开关。

这结构看着电流也不大,,触点,下螺丝都没烧,估计是上面螺丝忘记压紧了。

一般表前不给安装开关的,这样就提供了断电盗接的机会,只有表后才有空开。

网友:
哎妈这开关咋没有灭弧

网友:
这种只有手动分断作用,我叫它分断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前还有开关?我们这里没有哦,表出来就一个空开,然后就是进户了。

因为农村都是电线杆下来电直接进表箱  所以需要断电的话很麻烦 可能因为这个表前有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