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两并的电路板接一个电池是否有影响

楼主(2020-03-22):
请教一个问题,一串两并的锂电保护板,如果只接上一块锂电的话,是否会有影响?除了电量减半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A:
没影响,放心的接上吧。

楼主:
平板电脑的电池保护板,原来的是并联了两块聚合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放心的接上吧。

好的大婶,我这接上了一块,小米充电宝的5000毫安时的,但是感觉不太顶用,就发帖问了这个问题。现在是关机充电的话平板后盖发热很大,开机充电反而不大。玩那个*乐够级扑克游戏的话,玩个4-5把就会突然掉电关机,重新开机有时会显示还有70%左右的电量,看电子书没有问题,玩游戏就不行。电池至少得有3000毫安时的电量,是几乎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