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电动车的DC-DC转换器,附抄板电路图。

楼主(2020-03-22):
一个爆掉的电动车的DC-DC转换器,顺便奉献抄板电路图。
电动车DC-DC转换器,商标已掉,一般都是输入48~80V,输出12V、8A左右(有点虚标)。红正,黑负(共地),黄12V正输出。

底部。带固定耳。

顶部,防水看似不错,细节不行,出线处不防水。

侧面,固定管子的螺丝没有进行防水处理。

拆下顶部的螺丝,可以抽出板子,哦,烧的比较惨(已简单清理)。

背面。

3845B。

肖特基20A100V。

场效应管75V80A。

光耦。

电感,线径不到1mm。

输入滤波电容100uF/100V。

全家福。

看电路比较简单,抄板画出电路图,感兴趣的坛友可以仿制。也有不太明白的地方:3845的5脚是接地的,为什么要接到这个位置?

电动车的电压普遍都比较高(48~56V),一般都有一个DC-DC转换器,将48~56V的电源电压转换成12V电压供相关设备使用,外观差不多,但内部电路差别很大,这个属于比较简单的,小电流效果还可以。这个电容爆掉一个,场效应管击穿,391电阻烧断,没有这大电流的场效应管,暂时没修。
谢谢围观!

网友:
板子都烧穿了,哎,没必要修了,进水烧掉的么,
等牙膏哈哈

网友:
线路板烧了这么大个洞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 3845,5脚不接地而是接电感上端是为了脱离共地,这个dc-dc属于高边buck,为了降低成本减小发热用了一颗nmos,nmos需要高边驱动如果做成共地需要vgs驱动变压器,这将增加成本。不用变压器需要设立电容自举电路使mos删极比输出高至少10v以上,这也将增加成本。此电路据说驱动方法是个专利,上电输入通过333电阻提供启动电流,回路通过两颗二极管达成,起振后3845供电由电感的反电动势提供,流程是6脚输出方波,高电平时mos导通,电源通过mos和l1到负载到地,l1充能,极性上正下负,当6脚低电平,mos关断l1反电动势使电感两端极性反转,上负下正,一方面通过俩二极管续流继续为负载供电,另一方面电感下端正极通过f7(为什么要用f这个符号)到7脚到5脚到电感上端负极,接替333电阻供电,此时3845被电感独立供电,脱离共地,3845变为非共地供电,vgs驱动电压变为独立驱动,mos得以可靠导通,这样就既免除了共地驱动的驱动变压器又免除了电容自举的额外电路,实现nmos的高边驱动。优点成本低,缺点大负载时电感能量被负载吸收过多时会导致3845供电不足,mos驱动不足发热,效率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 3845,5脚不接地而是接电感上端是为了脱离共地,这个dc-dc属于高边buck,为了降低成本 ...

F7是那只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
烧的真震撼

网友:
电路图有误!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手上好几个都是3845挂了

网友:
电动车DCDC基本都是这电路

网友(2022-12-08):
楼主画的图有错误的

网友:
第一次见用3845制作的DC-DC转换器,长见识了。改天好好研究一下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2023-08-13):
3845与13845有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 3845,5脚不接地而是接电感上端是为了脱离共地,这个dc-dc属于高边buck,为了降低成本 ...

这中DC-DC有直通高压的风险吗?对于这样的非隔离电源我一直有这样的担心!

网友:
可以参考这款电路图

网友:
可以在电感上绕线圈改成隔离电源吗?

楼主:
不可以,这个电感如果没有负载的时候,基本没有电流流过(或很小的电流),不会像变压器那样的工作。隔离电源的高频变压器的初级是闭合回路,初级相当于开关管的负载。

网友(2024-04-11):
回去借鉴一下,修下我的那个转换器啊

网友(2024-05-26):
收藏学习了,感谢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