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真假芯片

楼主(2020-03-22):
最近制作了一个频率计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有一颗芯片,虽然可以使用,计数也是正确的,别人该有的功能它也不落下
但唯独最重要的计数功能总比别人慢半拍
理论上讲,ICM7216计数器标称最高频率10MHz,实际应用发现最高可以工作在15MHz左右
而这个家伙,最高工作到8MHz左右就不行了把它拔下来和其它芯片一对比,还真发现了问题
一共3颗ICM7216D芯片,2颗标记Intersil生产,1颗标记Harris生产
其中,Harris的来自X宝,两颗Intersil的购自本地电子市场,但不是一家摊位
价格嘛,都不超过15RMB
因为ICM7216这个芯片较为古老停产已久,所以,我也不能把握正品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既然能够正常工作,那暂且称之为正品吧
不能正常工作的,称之为赝品

其中,Harris的那颗工作正常,先放一边,有问题的,是一颗打Intersil标的
两颗对比,上面那颗,表面有两个凹坑,下面这个,表面平整
从字迹看,上面那颗字迹发暗,下面这颗字迹明显,但是,这个字迹,似乎有点歪
有问题的,就是下面这颗芯片

放大了仔细看看,正品印字是激光刻的
明显的凹坑

赝品的字,是印刷上去的
用棕黄色的油墨

看看肚皮,似乎没什么特殊的

对比一下管脚,有差别,赝品管脚上了一层锡很光亮
正品管脚,色泽发乌,没有镀锡

ICM7216出了问题,这边,ICL7135也不消停
3颗ICL7135,都标记TI的产品,其中,最上面的,保证正品,来自TI小批量销售
下面两颗,就有意思了,来自X宝的同一家店铺,价钱一样,很便宜
其中,打叉的是赝品,另一颗,虽然不知道是否为正品,但是,和正品比较起来,工作正常,没有差别
而赝品有什么不对呢,赝品也能工作,AD转化也没问题,读数也正确
唯一的问题就是输入端短路后,尾数归零后时不时会跳几个字。

两颗对比,这两个芯片来自同一家店铺,打的字标一模一样
画叉的是赝品

看看细节,赝品上,又少了一个坑

DIP的集成电路上,一般都会有一个凹槽指示方向
这俩的也不一样

肚子底下,赝品是印字,还印歪了
而且又缺了2个凹坑,也没有打产地

更奇葩的是,这两个家伙,尺寸还不一样
就是因为尺寸不一样才发现的
赝品芯片,比正品的长,就是因为安装的时候,它被边上的固定铜柱卡住
装不上去,所以才发现赝品的

脚和脚对齐,差别很明显

这样对比就更明显了,下面的是赝品

再看看,赝品芯片的塑封水平堪忧啊,边角都是毛刺

虽然是赝品芯片,但是能有一定的功能也不算太坏
等以后有条件开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哪颗可以正常工作呢,难道有读芯片设备么

网友B:
有些拆机货,用煤炉烤芯片出来的,那些会不会温度过高烤坏的

网友:
两个7135明显管脚距不一样啊

网友:
仿造芯片,我理解有点像笔记本的电源,原厂的成本高,内部空间有限,元件排列紧凑。而仿造的只具备基本功能,偷工减料,其他都保障不了,什么稳压性能、保护功能、波纹大小等等,都无从谈起。芯片是不是也这样:真正按原厂电路设计的,不会有问题,有些仿造的可能也会在电路上偷工减料,减少晶体管数量,保留基本功能,其他的就不管了,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C:
还没听说哪个山寨厂子有仿造芯片的能力呢,就算做个牛屎集成电路也不是小厂能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没听说哪个山寨厂子有仿造芯片的能力呢,就算做个牛屎集成电路也不是小厂能做的。 ...

有啊,只要利润够大就有抄板\山寨的。

当然山寨厂不是家庭作坊,也是就着牌子做,只不过不打上原厂标卖不出价。

俺知道的STM32,国内就有几家山寨的(或者不叫"山寨"叫"兼容",因为还没恶劣到打人家的标),
100%引脚\程序兼容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拆机货,用煤炉烤芯片出来的,那些会不会温度过高烤坏的

不太会这样吧!而且也是烤pcb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哪颗可以正常工作呢,难道有读芯片设备么

都是芯片插座,替代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只要利润够大就有抄板\山寨的。

当然山寨厂不是家庭作坊,也是就着牌子做,只不过不打上原厂标卖 ...

嘿嘿,兆亿的GD系列吗?好像便宜些,同价格存储空间大。据说因为是国产,比正品进口STM供货稳定?这个咱就不敢说了

网友(2020-05-17):
估计是拿的测试差些的的 元晶 封装,或者是拿小厂的芯片打磨 的,或者干脆是拆机后打磨的。利润大了元晶厂也有仿制的。
对普通人来说做个芯片的门槛很高,那是启动资金高,但出来的利润也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