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K90KGY8S7E这个用U盘主控什么能开啊

楼主(2020-03-22):
搜索了下,搜不出来资料,就知道是8ce,tlc,但是坛子里有人说把K90KGY8S7c用3268开出来了,我这个是8s7e,三星颗粒编号定义百度半天也没有准的,而且也没发现3268里面有这个编号啊,自己添加的么?

网友A:
K90KGY8S7c 用3281 挺好,速度够快还有4K

网友:
这片子是BGA316,如板子是BGA316的焊上就能用,如果不是得上转接贴转成152才能正常用,并且有的板子还不兼容转接贴,最好用原生脚位的,转接贴不是很稳定,还会增加厚度,有的壳可能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K90KGY8S7c 用3281 挺好,速度够快还有4K

81开半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0KGY8S7c 用3281 挺好,速度够快还有4K

3281不是最大4ce,开一半还是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不是最大4ce,开一半还是咋的?

抱歉说错了  3280 不是3281

网友:
6楼说的对,可以上3280,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4766&extra=

网友(2020-10-08):
你的开出来了吗。我不管怎么改参数开卡都显示Bad Block Oversett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90KGY8S7c 用3281 挺好,速度够快还有4K

速度多少?用的8CE版3281B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多少?用的8CE版3281BB?

抱歉 是3280我记错了

网友C:
我Y8S7E用2258XT能开出来,ID:EC 1A 88 2F 80 C9,跟S7C不一样,速度很好,不过我的颗粒是服务器写差不多了的,坏块巨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Y8S7E用2258XT能开出来,ID:EC 1A 88 2F 80 C9,跟S7C不一样,速度很好,不过我的颗粒是服务器写差不多 ...

请问2258xt哪个版本的量产软件?

网友:
SM2258XT_SSV3SSV4-TLC_PKGS0920A_FWS0920A0
目前有问题,跑RDT剩下30G左右,开倒是能开出来,跑圈也能过,但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坛子里有朋友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估计是固件还不对

网友D(2020-12-31):
网上有3281 8ce的板子,数据库里面可以支持。正在买,还没有实验

网友(2022-06-05):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3281 8ce的板子,数据库里面可以支持。正在买,还没有实验

请问你的有开出来么?我用3268开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90KGY8S7c 用3281 挺好,速度够快还有4K

8CE用黑片开?速度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8CE用黑片开?速度快吗

我看到别人开出来的帖子,我记得参数还不错。是用黑片工具开的,诶…… 这样来说应该没有4K 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3281 8ce的板子,数据库里面可以支持。正在买,还没有实验

不用试了,开不了,我买回来试了,3281bb 里面有这片子的ID 但是开不出来。

网友(2022-12-05):
同求这个片子支持的板子,手上有8颗这片子

网友(2023-03-20):
同求可以开这个芯片的板子,手上有10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