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惠威音箱M200mk3

楼主(2020-03-22):
偶尔出现啸叫  像吹口哨声音 或者耳鸣的那种声音  很轻微 持续十几二十秒  过几分钟又出现  蚊子声音大小  这里的不是指电流声 是电流声以外的啸叫声音   拔掉音频线听不到  半米听不到   但是耳朵靠上前仔细听还是可以听到   想自己修一下  网上找维修方法 说可能是两个前级稳压管坏了 淘宝买来   没有想到还是没有搞定   后来搬家 就自己好了

网友A:
很有可能音响附近有可控硅调压设备。

网友:
看到好多坛友都用这款音箱

网友B:
这下手够重啊,连过孔都下来了

网友:
很可能是TDA7294 的3脚输入脚,外接电阻太大了,容易自激。

网友C:
是不是音频输入地线没接地,设备地线带电有时会有干扰声,接地后就没有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了核电了?应该用水电才好

网友:
这个音箱也算经典了

网友:
算是一代国货名器了,当年差点买了这货。后来还是买了惠威丝高音+8吋套件,做了一对天然大理石密闭音箱,每次搬家上楼下楼那个费劲啊!
检查一下各个焊点(特别是音频信号输入部分),再注意一下滤波电容(电解电容容易老化)。我办公室那对漫步者当年就是出现轻微的嗡嗡声,更换电容后故障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手够重啊,连过孔都下来了

你看得真仔细。没有办法我动手能力不好。还有。这个是简单粗大电路板。过孔坏了也很容易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音频输入地线没接地,设备地线带电有时会有干扰声,接地后就没有

不接音频线也有。爬在喇叭上面也能听到细微的。插线就是蚊子那么大。这个声音就是一阵一阵的。后来搬家就听不到了

网友:
搬家后自己好,可能是市电里杂波干扰比较大 造成 。 现在好了就行 这箱子 还是不错的 环形变压器  模拟功放。  后面的箱子 不少使用数字功放了。 箱子有个不错的 一直听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音响附近有可控硅调压设备。

我也很奇怪。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很可能是音频线屏蔽不好,地线断?

网友:
一代经典啊,还能战十年

网友:
一般是接触不良,贴别是地线

网友:
惠威这用料越做越烂了……这是什么鬼电容

网友:
居然还有仙童的管子,哈

网友:
看看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