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几个19的电转充电器

楼主(2020-03-22):
龙韵和富格电转到手家用不错。习惯拆充电器,感觉不是太好,3个哪个好。

楼主:
这个应该龙韵的

楼主:
这个貌似也是龙韵的

网友A:
感觉上面那个好些,有运放,下面两个都是渣渣,500毫安顶天。

楼主:
只有最后一个电压12.7其他都13.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面那个好些,有运放,下面两个都是渣渣,500毫安顶天。

哪个应该富格的

网友:
有LM358的才算合格,其它的渣渣

网友B:
我的龙韵19电转,充电器变灯啊!没有拆开,感觉次级能有三极管,或者比较器(小声的说,要不然怎么变灯)。充电器空载输出12.7

网友:
电压准就行,电流小点慢慢充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龙韵19电转,充电器变灯啊!没有拆开,感觉次级能有三极管,或者比较器(小声的说,要不然怎么变灯)。充 ...

我的充电器空载输出13.4

网友:
看板子上空那么多东西…特色

网友C:
现在想想,前年49买的双速,充电器比这个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想想,前年49买的双速,充电器比这个好太多了

路由器12v的可以用?

网友(2020-05-30):
万能的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