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个-Redmi-真无线蓝牙耳机

楼主(2020-03-22):
去年618小米官方商城抢购的 红米 真 无线蓝牙耳机 没想到才几个月就不行了,有时候用着用着就会莫名其妙的断连,不知道是耳机的问题还是手机的问题,过一会会自己重连,也可以手动关闭蓝牙重连,然后经历过沧桑的红米耳机不行了,盖子前几天不小心折了,于是乎今天就拆开看看,顺便换个接口,把Micro USB 换成 Type-C接口

本体,外观看上去没啥问题

底面信息已经被磨损的差不多了

打开看看,盖子断了,十分难受

前几天用502胶水粘的,强度还是不够然后再次....断了

断面

4个充电针也有点氧化了

刮锡刀插进去一撬就开

长条状软包电池300Mah本来还想加的,没位置了

5个磁铁把盖子和耳机牢牢吸住

主板本体,居然不是黑的,这不像小米的作风啊

红色的LED指示灯,想换成白的

应该是电源管理IC

应该是升压ic和电池管理ic

焊下来

找个Type-C母口,从某充电模块上拆的

背面刮掉蓝油准备上锡

焊接导线

比划比划,在上面稍微开口

耳机盒背面也得开

把原来的正极铜箔刮掉点,防止焊上短路

刮刮乐--噗没中奖qaq

堆锡焊上即可

由于Tpye-C外壳接地,所以省去负极导线

插上充电灯亮,还好没短路

耳机充电也正常

开口有点大,接下来就是盖子了

充电效果,没盖子也挺好的,不过耳机嘛。。。说不定就掉了

找个几年前买的合页,和红酒瓶上的差不多,只不过是“纯”金的

把原来断掉的塑料拆了

最后想了半天觉得用热熔胶就行

效果还行,刚刚好嵌进去

最后打上螺丝即可

哈哈哈,你看这个小表情,是不是有点萌啊,原来的美中不足也给美化了

总结:改装简单,主要是没有合适的工具开口,雕刻刀不晓得丢哪去了只能用小刀慢慢刮,还有就是有点粗糙,摸着不舒服

End

网友:
可以用AB胶粘,现在喷些黑漆,效果会更好!

网友:
差不多一半图片看不到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1-08-16):
厉害了,从哪里开始撬啊,折页那里吗?下边都撬出坑了,也没开

网友:
粗犷风格啊 哈哈

网友:
很是骚气 这个风格

网友:
我的电池坏了,换了个400mah的。没有折页,用曲别针掰了一个。。
话说,连接那里一定要掰折才能撬开吗,感觉没有原来好看。